[蓝牙芯片] CH579 蓝牙鼠标问题!!!

楼主(2020-07-05):
想问一下是调用哪个函数可以发送消息,是 HidDev_Report()吗?

还有怎么判断是否发送成功或者处于空闲状态

楼主:
结帖,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20-08-12):
没用过这个型号。

网友B:
找到在哪?

网友C:
可以告诉一下,问题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D:
发送函数为hidmouse.c文件中,hidEmuSendMouseReport函数,1000个时钟周期调用一次,即6.25ms调用一次,上传的鼠标数据报文存放在一个环形缓存区中,大小为11,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大小。通常情况下只需要更改hidEmuSendMouseReport的参数即可

网友E(2021-06-13):
有结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