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8单片机锁死

楼主(2020-07-05):
在淘宝买了10颗STC8G1K08,在新画的板子进行测试,USB直接下载。本来刚开始还好好的,但多手去按了几次下载按键后再点击STC-ISP的下载,芯片就锁死了,怎么也弄不好,只能重新换一颗芯片。。。查看了一下是下载口令超5次错误导致的,我明明没设置下载口令的,有点怀疑买的STC8是二手的。。。大家千万别踩这个坑。

楼主:
STC-ISP显示下载失败,只能换芯片了。可能是USB下载才会这样,CH340下载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A:
STC8G1K08脚定义跟stm8一毛一样。资源还少点 什么操作。

够用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1K08脚定义跟stm8一毛一样。资源还少点 什么操作。

不知道,用STC8G1K08上手比STM8S003快,但是还是不要用USB直接下载比较好,容易锁死,用CH340下载就没事

网友B:
锁死新技能?

真的,锁死3颗了,可能是淘宝买的STC8G1K08有问题

网友C:
还有这个技能,真是没有发现

STC-ISP 6.87H版本那里有说明

楼主:
大家还是用CH340下载吧,下载N次都没事,用USB直接下载如果是二手芯片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TC8G1K08脚定义跟stm8一毛一样。资源还少点 什么操作。

用stm8来代替它怎么样

STM8S003还是不错的,不过好像没有PWM资源,要用定时器产生

网友D:
STM8S003正用得开心啊,STC也来凑热闹

网友E(2020-12-13):
还是ST-LINK香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选择锁相芯片或者擦除芯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