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输出只有200mv

楼主:
用28335的芯片控制光耦,矩形波在经过光耦到达IPM时都是正常的,给IPM模块加了15或20V的电压,在示波器上能看到矩形波,驱动IPM的信号是正常的。但是输出只有200mv

楼主(2020-07-05):
实际结果应该也是15v或20v啊

网友A:
示波器波形怎么不整齐?

网友B:
在输入电压是19.8v时输出只有200mv,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保护了吧。你测下保护电路是不是启动了。有几个脚是保护的

网友D:
能否先上个 原理图 分析一下

网友E(2022-03-01):
如果输入是2000V时,输出是不是也是2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