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实现喇叭的功能

楼主(2020-07-05):
程序实现喇叭喊1 2 3 4 5的功能。。。开始。。结束的声音。。

网友A:
没有压缩的相对有压缩的容易实现,但是容量要求大。
算10秒的时间,取样4K,没有压缩,就要有 4K*10=40K 的FLASH储存器。

网友B:
有压缩就看用哪一种算法,MCU的速度成本了。
做语音产品,没有混编能力基本不可能做出性价比高的产品。

网友C:
晕死。。51单片机怎么可能有FLASH存储器啊。。。

网友B:
买个语音芯片挂上吧

网友D:
我实现的功能就是简单的喊数字。。感觉用编程编写然后调用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不想压缩就外挂SPIFLASH,如W25Q80.
若想用单片机的FLASH来放语音数据,16KHz采样率的话,1秒钟就要占16K字节,
可以压缩一下,“增量调制”压缩算法很简单,1个采样点压缩到1位,1秒钟的音频就只需2K字节了。
https://blog.csdn.net/oHuiJian1/article/details/100730177

网友F:
挂个语音IC:NYQUEST的3系列,佑华的9系列都行
还有sonix和华邦都有

网友G:
用语音芯片很多问题要更好解决!

网友H:
这个是要正弦波的取样吗?

网友I:
这个主要需要一个语音芯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