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x3_uvc_ov5640工程 BLUK传输改ISO传输问题

楼主(2020-07-05):
修改原来端点描述符
    /* Standard video streaming interface descriptor (Alternate setting 1) */
        0x09,                               /* Descriptor size */
        CY_U3P_USB_INTRFC_DESCR,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1,                               /* Interface number: 1 */
        0x01,                               /* Alternate setting number: 0 */
        0x01,                               /* Number of end points: 1 Bulk Endpoint */
        0x0E,                               /* Interface class : CC_VIDEO */
        0x02,                               /* Interface sub class : SC_VIDEOSTREAMING */
        0x00,                               /* Interface protocol code : PC_PROTOCOL_UNDEFINED */
        0x00,                               /* Interface descriptor string index */
        /* 视频传输端点描述符 Endpoint Descriptor for BULK Streaming Video Data */
        0x07,                               /* Descriptor size */
        CY_U3P_USB_ENDPNT_DESCR,            /*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
        CX3_EP_BULK_VIDEO,                  /* Endpoint address and description: EP 3 IN */
        0x05,                               /* ISO endpoint type */
        0x00,                               /* LS Byte of maximum packet size. */
        0x04,                               /* MS Byte of maximum packet size. */
        0x01,                               /* Servicing interval for data transfers */
        /* Super Speed Endpoint Companion Descriptor */
        0x06,                               /* Descriptor size */
        CY_U3P_SS_EP_COMPN_DESCR,           /* SS Endpoint Companion Descriptor Type */
        CY_FX_PKTS_PER_BURST-1,             /* Max no. of packets in a burst 0-15,从0开始计数 */
        CY_FX_BURST_PER_SOF-1,              /* Mult setting: Number of bursts per service interval. */
        CY_U3P_GET_LSB(CY_FX_PKTS_MAX_SIZE),/* LS Byte of data per interval. */
        CY_U3P_GET_MSB(CY_FX_PKTS_MAX_SIZE) /* MS Byte of data per interval. */
打开cycx3_uvc.h文件中调试CX3_DEBUG_ENABLED
打印信息如下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B,wValue=0x0,wIndex=0x1,wLength=0x0 //设置接口请求
UsbCB: IF = 1, ALT = 0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0,wValue=0x0,wIndex=0x0,wLength=0x2 //获取接口状态, 程序中返回[0,0]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B,wValue=0x0,wIndex=0x1,wLength=0x0//设置接口请求
UsbCB: IF = 1, ALT = 0
...中间是ucv类请求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3,wValue=0x0,wIndex=0x100,wLength=0x0 //设置特性请求, 接口号=0x100不知道是什么
StpCB:In SET_FTR 0::1 //设置接口事件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3,wValue=0x0,wIndex=0x0,wLength=0x0
StpCB:In SET_FTR 0::1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3,wValue=0x0,wIndex=0x100,wLength=0x0
StpCB:In SET_FTR 0::1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3,wValue=0x0,wIndex=0x0,wLength=0x0
StpCB:In SET_FTR 0::1
bType=0x0,bTarget=0x1,bRequest=0x3,wValue=0x0,wIndex=0x100,wLength=0x0
StpCB:In SET_FTR 0::1

Setup事件函数
static CyBool_t
CyCx3AppUSBSetupCB (
        uint32_t setupdat0,     /* SETUP Data 0 */
        uint32_t setupdat1      /* SETUP Data 1 */
        )
{
    CyU3PReturnStatus_t status = CY_U3P_SUCCESS;
    uint8_t   bRequest, bType,bRType, bTarget;
    uint16_t  wValue, wIndex;
    uint8_t   ep0Buf[2];
    uint8_t   temp = 0;
    CyBool_t  isHandled = CyFalse;
    uint8_t   *ctrl_src = 0;

#ifdef STILL_CAPTURE_ENABLE
    uint32_t  eventFlag;
    uint16_t  readCount = 0;
#endif

#if CX3_DEBUG_ENABLED
    uint16_t wLength;
#endif

    /* Decode the fields from the setup request. */
    //D7数据传送方向 0=主机到设备 1=设备到主机;
    bRType   = (setupdat0 & CY_U3P_USB_REQUEST_TYPE_MASK);//获取第一字节
    bType    = (bRType & CY_U3P_USB_TYPE_MASK);//D6~5请求类型 0=标准 1=类 2=厂商 3=保留
    bTarget  = (bRType & CY_U3P_USB_TARGET_MASK);//D4~0请求的接收者 0=设备 1=接口 2=端点 3=其他
    bRequest = ((setupdat0 & CY_U3P_USB_REQUEST_MASK) >> CY_U3P_USB_REQUEST_POS);//请求代码0 获取状态,1清除特性,3设置特性
    wValue   = ((setupdat0 & CY_U3P_USB_VALUE_MASK)   >> CY_U3P_USB_VALUE_POS);//数值域
    wIndex   = ((setupdat1 & CY_U3P_USB_INDEX_MASK)   >> CY_U3P_USB_INDEX_POS);//索引域

#if CX3_DEBUG_ENABLED
    wLength  = ((setupdat1 & CY_U3P_USB_LENGTH_MASK)  >> CY_U3P_USB_LENGTH_POS);
//    CyU3PDebugPrint(4, "bRType = 0x%x, bRequest = 0x%x, wValue = 0x%x, wIndex = 0x%x, wLength= 0x%x\r\n",
//            bRType, bRequest, wValue, wIndex, wLength);
    CyU3PDebugPrint(4, "bType=0x%x,bTarget=0x%x,bRequest=0x%x,wValue=0x%x,wIndex=0x%x,wLength=0x%x\r\n",
                    bType, bTarget, bRequest, wValue, wIndex, wLength);
#endif

        /* ClearFeature(Endpoint_Halt) received on the Streaming Endpoint. Stop Streaming */
        //端点清除特性 bTarget=2,bRequest=1,wIndex=0x83,wValue=0
        if((bTarget == CY_U3P_USB_TARGET_ENDPT) && (bRequest == CY_U3P_USB_SC_CLEAR_FEATURE)
                        && (wIndex == CX3_EP_BULK_VIDEO) && (wValue == CY_U3P_USBX_FS_EP_HALT))
        {
                if ((glIsApplnActive) && (glIsStreamingStarted))
                {
                        glIsClearFeature = CyTrue;
                        CyCx3AppStop();
                        CyU3PDebugPrint(4, "ClearFeature AppStop\r\n");
                }
                return CyFalse;
        }

        //获取设备状态bRType=0x80
    if(bRType == CY_U3P_USB_GS_DEVICE)
    {
        /* Make sure that we bring the link back to U0, so that the ERDY can be sent. */
        if (CyU3PUsbGetSpeed () == CY_U3P_SUPER_SPEED)
            CyU3PUsbSetLinkPowerState (CyU3PUsbLPM_U0);
    }

    //接口设置/清除特性 bTarget=1,bRequest=3 || bRequest=1
    if ( (bTarget == CY_U3P_USB_TARGET_INTF) && ((bRequest == CY_U3P_USB_SC_SET_FEATURE) || (bRequest == CY_U3P_USB_SC_CLEAR_FEATURE)) //接口的设置/清除特性
          && (wValue == 0) )
    {
#if CX3_DEBUG_ENABLED
        CyU3PDebugPrint (4, "StpCB:In SET_FTR %d::%d\r\n", glIsApplnActive, glIsConfigured);
#endif
        if ( glIsConfigured )
            CyU3PUsbAckSetup ();
        else
            CyU3PUsbStall (0, CyTrue, CyFalse);
        return CyTrue;
    }

    //获取接口状态请求 bTarget=1,bRequest=0
    if( (bRequest == CY_U3P_USB_SC_GET_STATUS) && (bTarget == CY_U3P_USB_TARGET_INTF) )
    {
        /* We support only interface 0. */
        if (wIndex == 0) //接口0
        {
            ep0Buf[0] = 0;//返回接口0和1状态
            ep0Buf[1] = 0;
            CyU3PUsbSendEP0Data (0x02, ep0Buf);
        }
        else
            CyU3PUsbStall (0, CyTrue, CyFalse);
        return CyTrue;
    }

    /* Check for UVC Class Requests */
    if ( bType == CY_U3P_USB_CLASS_RQT )//类请求0x20,bRType D6-5 = 1
    {
       //uvc类请求省略代码
    }

    return isHandled;
}

USB事件回调掉函数
static void
CyCx3AppUSBEventCB (
        CyU3PUsbEventType_t evtype,     /* Event type */
        uint16_t            evdata      /* Event data */
        )
{
    uint8_t interface = 0, altSetting = 0;

    switch (evtype)
    {
        case CY_U3P_USB_EVENT_SUSPEND:
            /* Suspend the device with Wake On Bus Activity set */
            glIsStreamingStarted = CyFalse;
            CyU3PEventSet (&glCx3Event, CX3_USB_SUSP_EVENT_FLAG, CYU3P_EVENT_OR);
            break;

        case CY_U3P_USB_EVENT_SETINTF:
            /* Start the video streamer application if the
             * interface requested was 1. If not, stop the
             * streamer. */
            interface  = CY_U3P_GET_MSB(evdata);
            altSetting = CY_U3P_GET_LSB(evdata);

            /* Make sure that the endpoint toggles/sequence numbers are cleared. */
            glIsClearFeature = CyTrue;

#if CX3_DEBUG_ENABLED
            CyU3PDebugPrint(4,"UsbCB: IF = %d, ALT = %d\r\n", interface, altSetting);
#endif
            glIsStreamingStarted = CyFalse;
                        /* Stop the application before re-starting. */
                        if (glIsApplnActive)
                        {
                                CyCx3AppStop ();
                        }
            //if ((altSetting == CX3_APP_STREAM_INTERFACE) && (interface == 1))
            if ( (altSetting != 0) && (interface == 1) )
            {
//                /* Stop the application before re-starting. */
//                if (glIsApplnActive)
//                {
//                    CyCx3AppStop ();
//                }
                CyCx3AppStart ();
            }
            break;
        /* Intentional Fall-through all cases */
        case CY_U3P_USB_EVENT_SETCONF:
        {
                glIsStreamingStarted = CyFalse;
                if(glIsApplnActive)
                        CyCx3AppStop ();
                if(evdata!=0)
                        glIsConfigured = CyTrue;
                break;
        }
        case CY_U3P_USB_EVENT_RESET:
        case CY_U3P_USB_EVENT_DISCONNECT:
        case CY_U3P_USB_EVENT_CONNECT:
            glIsStreamingStarted = CyFalse;
//            if ( evtype == CY_U3P_USB_EVENT_SETCONF )//设置配置
//               glIsConfigured = CyTrue;
//            else
//               glIsConfigured = CyFalse;

            /* Stop the video streamer application and enable LPM. */
            CyU3PUsbLPMEnable ();
            if (glIsApplnActive)
            {
#if CX3_DEBUG_ENABLED
                CyU3PDebugPrint (4, "\n\rUsbCB:Call AppStop");
#endif
                CyCx3AppStop ();
            }
            break;
        case CY_U3P_USB_EVENT_SOF_ITP://SOF事件,在3.0和2.0中125us一次,同步传输在这里提交缓冲区
                break;
        default:
            break;
    }
}

现在问题是不能打开视频流了,  请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