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8050做的ESD保护?

楼主(2020-07-05):
原帖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2985980-1-1.html

问Q1的作用是什么。

原理上,这个管子是ESD保护,开始保护电压大约是BCE0(IB=0时),S8050的BVCEO是25V左右,但实际上,这个电路中管子的IB不是零,根据下图:

应该看BVCBO准一些,而手册上BVCBO是40V

随机实测一个管子,开始动作电压是54V。

关键是注意IB的极性对击穿电压的影响:大致趋势如下图:

IB小于零(即反向流出NPN管基极)时击穿电压最高。

网友A:
完全看不懂呀。

网友B(2020-11-30):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的是抄错电路。用相同的零件而合理的电路如图。

赞同,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输入都没有

网友D:
什么是TVS?TVS有哪些特性?
击穿电压只是其中一项指标,响应时间和瞬间耐受的能量才是关键的指标。
电路错了就错了,没有必要找各种膏药去贴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