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测试时前端带载后后端输出幅值严重降低

楼主(2020-07-06):
各位大神,最近朋友在做一个音频功放。测试时前端平衡输入信号并上75欧电阻,后端输出幅值减半。前端并上30欧幅值相对75欧时再次减半。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功放模块可以满足前端带载但输出保持不变或者变化在1.5dB的范围内?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前端的问题啊,前端应减小输出阻抗,提高带载能力。

网友B:
前端输入没整过这么低阻抗的,都是600欧以上。75欧在射频同轴电缆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