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的电感要并联一个电容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0-07-06):
TLV61220的boost电路,3.7V升压5.2V。调试时发现,空载正常,带20mA负载后电压跌落到4.5V,此时feedback只有0.44V(手册标称0.5V)。

偶然发现:用示波器测量SW端时,输出竟然恢复到了5.2V,而拿掉探头就又跌落到4.5V左右。
考虑到示波器输入等效14pF电容,于是尝试给电感两端并联了一个20pF电容,这回电路就正常输出5.2V了。

以上现象,没有想通是什么原理,望论坛前辈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

SW端波形:

SW端波形

SW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原有电感量偏小。

谢谢回复。不过似乎不只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尝试换了10uH电感(原先4.7uH),问题依旧。

楼主:
尝试了在FB和VOUT之间加22pF前馈电容,输出也会明显改善(能带负载了)。

网友B:
你用的电感是什么型号呢?电感允许流过的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C:
空载正常带负载电压下降,我觉得首先还是考虑储能的问题。看电感是否合适。其次它的驱动频率1.2M,再考虑布线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电感是什么型号呢?电感允许流过的电流是多大呢?

电感是TDK的MLP2520系列。10uH的叠层电感,DCR 364mΩ 额定电流700mA。EVM上用的也是这款,不过他是4.7u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正常带负载电压下降,我觉得首先还是考虑储能的问题。看电感是否合适。其次它的驱动频率1.2M,再考虑布 ...

电感试过4.7uH、10uH,10uH确实要好一点,不过EVM用的4.7uH。额定有700mA,应该不是电感饱和导致的。

网友D: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

最近手头有别的事,没继续研究。前几天我改了下元件参数:增大电感量、增加Cout、在FB节点加个小容量前馈电容。现在带板子上那个20mA负载没有问题了,更高的没有试验。不太清楚具体问题点是哪儿,可能我这个布局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