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模块前端带载后端输出幅值降低的问题

楼主(2020-07-06):
各位大神,在运放模块前端并上75欧载时后端输出幅值减半。前端并上30欧载时输出变成1/4. 请问有什么模块或方法可以使前端带载但不影响后端输出幅值或变化在1.5dB之内。 谢谢!

网友A:
希望输入幅度有变化的情况下输出信号幅度稳定?
看来是需要AGC了,AD603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输入幅度有变化的情况下输出信号幅度稳定?
看来是需要AGC了,AD603了解一下。 ...

也试过可变增益 但是603还是出现了30欧带不动的现象

网友B:
两个电容前面各加一级缓冲,或者加在电容后面同时设置足够大的偏置电流泄放电阻。

前端其实接的就是话筒,一个话筒75,两个30. 测试时用的是信号发生器。
加缓冲这个策略是假设前端是接近电流源驱动的情况。如果是电压源输出,则主要应考虑分压效应,但是75欧对应半幅度,30欧对应1/4幅度感觉也不太对,最好还是交待一下前端电路的特征。

网友C:
这就是串联分压,前端输出阻抗为75欧姆

网友D:
那只能提高后级增益,按实际输入信号幅值决定需要的运放放大倍数就是。

提高后级增益当前端空载测试时将会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容前面各加一级缓冲,或者加在电容后面同时设置足够大的偏置电流泄放电阻。 ...

前端其实接的就是话筒,一个话筒75,两个30. 测试时用的是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提高后级增益,按实际输入信号幅值决定需要的运放放大倍数就是。

提高后级增益当前端空载测试时将会失真

测试应该按照实际工况进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端其实接的就是话筒,一个话筒75,两个30. 测试时用的是信号发生器。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符合5楼的分析,根源在于前端输出阻抗太大,可以在驱动负载之前插入两个缓冲器(将前端电路的实际负载转换为近似开路),测量信号从缓冲前还是缓冲后引出都可以(区别在于从前端引出的话仍可以保持原来的源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