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TARM端水机械臂控制卡

楼主(2020-07-06):
一、概述
该参赛作品为针对液体搬运环境优化的机械臂下位机运动控制卡。针对日常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场景——搬运液体(俗称“端水”),设计一项高效平稳的控制算法,配合自主开发的控制器驱动板卡,驱动自制的机械臂到达目标位置,使该算法达到高效平稳搬运液体的目的。

二、硬件方案
1-驱动方案
步进电机驱动:A4988+DRV8825
供电体系设计:12V DC输入,MP1584两路
角度反馈:两个MPU6500,通过IIC接口通讯

2-驱动板
驱动板为兼容RAMPS1.4设计:

3-控制板
控制板采用新塘的M451 64脚芯片作为主控,这款芯片位M4F架构,能充分发挥浮点运算能力与DSP运算能力,主频高达72MHz。
原理图、PCB工程:https://oshwhub.com/day_day/tarm_v1-4

三、软件方案
1-使能msh控制台
在rtconfig.h里面增加定义:
  1. #define FINSH_USING_MSH
如果定义 #define FINSH_USING_MSH_ONLY 还能直接进入msh模式,否则会进入C style,要键入msh()才能进入msh模式。
此外还能通过定义:

  1. #define FINSH_USING_HISTORY 0
  2. #define FINSH_HISTORY_LINES        1
使能历史指令

2-自定义三个个msh指令:
TARM_MOVXY
TARM_MOVR
TARM_CloopLoop
分别进行垂直面的驱动与回转面的驱动,置位作为标志位的全局变量,开始机械臂运动

#ifdef FINSH_USING_MSH
void TARM_MOVXY(int argc, char**argv)
{
        double x=0,y=0;
        int speed=0;
        char t_str[30];
        if(argc <= 2 || argc >= 5)
        {
                rt_kprintf("too little or too many arg!");
                return ;
        }
        x = atof(argv[1]);
        y = atof(argv[2]);
        if(argc==3)
        {
                speed=100;
        }
        else if(argc==4)
        {
                speed=atof(argv[3]);
        }
//        rt_kprintf("x-%f,y-%f,s-%f",x,y,speed);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x = x;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y = y;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speed = speed;
        g_TARM_RunRecord.StartRun_pv =1;
        sprintf(t_str,"_&x:%f;\t_&y:%f;\n_&speed:%d;\r\r\n",x,y,speed);
        rt_kprintf(t_str);
}
MSH_CMD_EXPORT(TARM_MOVXY, mov with X Y speed : TARM_MOVXY 7.1 12.1 150.1);

void TARM_MOVR(int argc, char**argv)
{
        double r=0;
        int speed=0;
        char t_str[30];
        if(argc <= 1 || argc >= 4)
        {
                rt_kprintf("too little or too many arg!");
                return ;
        }
        r = atof(argv[1]);
        if(argc==2)
        {
                speed=100;
        }
        else if(argc==3)
        {
                speed=atof(argv[2]);
        }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r = r;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speedr = speed;
        g_TARM_RunRecord.StartRun_r =1;
        sprintf(t_str,"_&r:%f;\n_&speed:%d;\r\r\n",r,speed);
        rt_kprintf(t_str);
}
MSH_CMD_EXPORT(TARM_MOVR, mov with X Y speed : TARM_MOVR 100 150.1);
#endif
TARM_CloopLoop:

#ifdef FINSH_USING_MSH
void TARM_CloopLoop()
{
        rt_thread_resume(clossloop_update_thread);
}
MSH_CMD_EXPORT(TARM_CloopLoop, closeloop for once : TARM_CloopLoop);
#endif

3-设计一个线程进行机械臂驱动
动驱动机械臂的循环操作函数:handle_pvMainLoop、handle_rMainLoop
创建一个线程,通过识别标志位判断是否驱动机械臂。
static void TARM_DriverStepSteering(void *parameter)
{
    char t_strReport[30];
    set_current_start();
    while (1)
    {
        if (g_TARM_RunRecord.StartRun_pv == 0 && g_TARM_RunRecord.StartRun_r == 0)
        {
            //让出CPU
            rt_thread_mdelay(500);
            // rt_thread_suspend(rt_thread_self());
            // rt_schedule();
        }
        else if (g_TARM_RunRecord.StartRun_pv != 0)
        {
            //驱动
            handle_pvMainLoop(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x,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y,
                              g_TARM_RunRecord.ReadyRunLoc_speed);
            g_TARM_RunRecord.StartRun_pv = 0;
            sprintf(t_strReport, "->pv arrive:\nx:%f\ty:%f\n",
                    g_TARM_RunRecord.pv_current.x,
                    g_TARM_RunRecord.pv_current.y);
            rt_kprintf(t_strReport);<blockquote>rt_thread_mdelay(300);

4-设计一个线程进行反馈检测
void clossloop_update()
{
        char t_strReport[100];
        CloseLoop_Init();
        while(1)
        {
                rt_thread_suspend(rt_thread_self());
        rt_schedule();
                CloseLoop_Gather();
                sprintf(t_strReport, "\n->closeloop result:\n\tpv arrive:\n\tx:%f\ty:%f\n",
                                                g_TARM_RunRecord.pv_current.x,
                                                g_TARM_RunRecord.pv_current.y);
                rt_kprintf(t_strReport);
        }
}
反馈检测一次会挂起,当被唤醒时更新一次数值。

四、程序源码

KEIL工程:

五、视频演示
机械臂驱动演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zOTU2NDkyOA==.html
指令下发演示:

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