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放大电路中,减小基极电阻,为什么不能解决截止失真?

楼主(2020-07-06):
请教各位大神,三极管放大电路中,减小基极电阻,为什么不能解决截止失真呀?谢谢

网友A:
调整工作点试试

网友B:
如果是共射极电路,还跟Rc的取值有关,自行计算一下吧。

网友C:
主要是工作点问题

网友D:
基级电阻在放大电路中,主要影响输入电阻,截止失真还是要调整电路的整体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