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已结束】【TI活动】回帖讨论新产品,精美礼品天天送!

楼主(2020-07-06):
TI, AN, COM, ic, TE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最后一轮(第四轮)奖品:@范德萨发法国队   @elecbugkage   @jinyi7016   @lcdi   @小小中   @ZSZW   @Myxl7799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回帖活动第四轮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8月13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第三轮奖品:
@shuiwuchen   @神圣雅诗人   @137017878   @木野臻   @xb0314   @逆光的微笑   @hujiejieaa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回帖活动第三轮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8月9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第二轮奖品:
@xyz549040622   @ilymqdh   @杨义   @dw772   @lark100   @nccdap   @Transformers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回帖活动第二轮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31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第一轮奖品:
@han0097   @dirtwillfly   @小庄2   @yytek   @呐咯密密   @lihuasoft   @王栋春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回帖活动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在电源管理产品里,TI推出新产品:降压转换器 - TPS54JA20

2.7-V to 16-V input, 12-A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with remote sense and latch-off current limit

详细参数可戳官网查看:https://www.ti.com.cn/product/cn/TPS54JA20#support-training

欢迎大家围绕新产品(或从电源管理的角度),回帖发表自己对TI产品的看法,

小喇叭偷偷告诉大家:回帖别太水,比如回复“好”“支持一下”,肯定不能得奖。好好写两句都能得奖哈!

每周抽 7位 用户赠送礼物,每周五统一开奖;

本活动截止日期:2020年7月31日

网友A:
哇欧!还能抢个前排!第一次,好激动啊!这种封装有意思,感觉这样设计很合理!比下面一个大焊盘好多了。

哈哈虽然是前排,但是没看法啊,没法得奖哈哈哈,要不您把这层再改改,加入看法,就有机会得奖啦!

网友B:
集成mos能到12-A,这个电流逆天了。
这是我见过集成mos最大电流的dcdc

@dirtwillfly :帮我看一个问题吧!我知道这是你的专业。https://bbs.21ic.com/icview-2993240-1-1.html 谢谢!
@dirtwillfly :木得问题。
@han0097 :欢迎分享测试结果
@dirtwillfly :改天我可以帮你测测,哈哈哈哈!
@han0097 :是的。看资料是这样的。真希望有机会能测试一下
12A?这太牛叉了吧!

网友C:
体积小,电流大,功能强大,精度还高,可见芯片内部工艺做到极致

网友D:
我们用的外置mos才能达到这么大的电流,而且体积好大。这颗芯片不错,电流这么大,体积还很小。

网友E:
无需外部偏置,能把电流做到12A,这是铁定逆天而行,而且还兼容所有的输出电容器。这么小的封装干了一大堆的事,真的不容易,楼上都在看性能,看看价格,看看价格,这个配置,加上这个价格,不香吗?

网友F:
说实话如果不是在21ic活动版看到,一般也不会及时关注TI新产品。
去TI官网看了下,宽输入电压、大电流输出、尺寸只有4x3mm,5V输出时效率能达到95%以上,真是够好的了。

单价1.85美金

网友G:
这款产品居然采用无外部偏置采样电路着实始料不及!而且其输出能力也达到十安以上,真真切切的强悍。只是考虑到其体积如此小巧,不知在最大值输出过程中,是否需要加装散热风扇?以及其长时间大电流模式输出方式下,热损耗以及转换效率是否正常?期待有实际使用的坛友反馈一下感受。

网友H:
看了下不错,这么小的封装做到12A,牛!不过价格也不便宜呀!不过TI的质量还是信得过的

网友I:
看了看,输入16V的时候,输出可以达到2.496V,12A,那么小的芯片,这么高的电压,也是很牛X的。
好奇散热是怎么做的。那个电感和电容好大。

网友J:
这个功率密度确实无敌。

网友K:
宽电压输入,大电流输出,封装尺寸小,“小小的身躯有着大大的能量”。

网友L:
这么小的体积,未来的前景会不错的

电路设计样例也有了

焊盘设计也有了
非常好

网友M:
这款降压转换器是一种高效率、单通道、小型、同步降压转换器,输入电压范围宽,电流输出大,小封装设计,而且芯片手册内容比较详细,足以体现TI在模拟芯片设计领域的实力够强悍!

网友N:
TPS54JA20确实性能不错,最佩服的就是负载调整率那是相当厉害,而且动态响应达到了2A/us,同时兼顾了效率。对于高端核心供电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时技术支持也比较到位。

网友O:
优点
1、输入4~16V
2、输出可调, 0.9 V to 5.5 V,最大电流12A
3、开关频率可调
4、温度特性好
5、可编程

缺点:
1体积小,输出电流大,芯片发热
2焊接只能机器贴装,易虚焊

网友P:
不错的DC / DC开关稳压器,开关频率可以做到600 kHz, 800 kHz, 1 MHz,难怪体积可以做的很小了!

网友Q:
EVM的设置允许用户评估TPS54JA20集成电路的性能,并且可以轻松地对多个设置的更改。MOSFET的低漏源导通电阻允许器件实现高效率,并在高输出电流下保持较低的结温。没有必要对于外部补偿元件,因为该装置采用D-CAP3设计™ 控制拓扑。打开EVM开关频率和操作模式可通过跳线进行外部选择从模式引脚到AGND的电阻。外部电阻分压器允许输出可调电压。此外,该装置还提供可调软启动、可调OC极限阈值、外部参考输入,开路漏极功率良好指示器。最后,TPS54JA20设备有一个固定的内部VIN欠压锁定和外部可调UVLO使用电阻分压器在EN引脚。

网友R:
该芯片体积小,负载越大,效率越高,常温下大电流负载温升还可以接受!

网友S:
不接偏置电路时的输入电压范围4.0V至16V,输出电压为0.9 V至5.5 V,最大输出电流为12A,在输出范围内的转换效率效率为85%以上,集成高性能的MOS管,具有快速的负载瞬态响应。

网友T:
TPS54JA20器件是一种高效率、单通道、小型同步降压变换器,适合低输出电压负载点的应用与12-A 或更低的服务器,存储和类似的输出电流。TPS54JA20具有专有的 D-CAP3模式控制与自适应准时相结合的特点这种组合构建了现代低占空比和超快负载阶跃响应 DC/DC 转换器输出电压范围为0.9-V 至5.5-V。转换输入电压范围为2.7-V 到16-V,VCC 输入电压范围为3.13-V 到5.3-V。 D-CAP3模式采用模拟电流信息来控制调制。这种控制方案的一个优点是,它不需要外部的相位补偿网络,这使得设备易于使用,也允许低的外部组件,这种控制方案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支持稳定的运行与所有低 ESR 输出电容器(例如陶瓷电容和低 ESR 聚合物电容器),在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较宽的情况下,提高开关频率,同时预设开关频率,根据需要,在负载阶段瞬态。

网友U:
针对电感间的自动电流均衡、较低的开关损耗(支持高频 (HF) 操作)以及通过串联电容实现降压。这在设计时很好啊!

网友V:
体积小,输出电流大,芯片发热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难受的

网友:
TPS54JA20外围器件很少,功率密度高,最高能提供12A的输出,非常强大。从封装来看,有很多PGND脚,可以实现良好的散热,达到高功率的目的。芯片的资料和参考应有尽有,使用起来超级方便,TI产品的易用性绝对是排名前列的。针对目前产品的需求,电源芯片需要做到封装更小,功率越高,而且性能也要稳定,对厂家的研发实力越来越高。

网友W:
体积小,电流大

网友X:
TPS54JA20作为LDO设计输入电压范围4V~16V,输出电压为0.9 V~5.5 V,具有输出12A的电流能力,很占优势。但是对于封装形式,很有顾虑;
(1)焊接工艺不是很好的话,会容易虚焊,但是不好排查是否是因为虚焊的原因。
(2)散热处理,对于大电流输出,若是输出12A的设计,最好能有很快地散热处理,避免温度过高损耗芯片。

网友Y:
TPS54JA20器件 2.7-V to 16-V input, 12-A 小封装设计,而且芯片手册内容比较详细,足以体现TI在模拟芯片设计领域的实力够强悍! 太好了

网友Z:
这么小的尺寸,能流过这么大的电流,内置mos的工艺要求很高啊,虽然封装特殊对焊接有些要求,价格贵一点外,其他的没毛病!

网友AA:
能有12A的电流,这个芯片还真的好厉害啊,就是不知道补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可以用一下感觉怎样啊

网友AB:
TPS54JA20作为一款输入电压范围4到16V,输出电压范围0.9V到5.5V,且最大电流达到12A,应用范围较广,而且体积小巧,很有吸引力。查看了下芯片手册,还有典型应用讲解,写的很详细,参考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AC:
Differential remote sense with 0.9-V ±1% VREF for –40°C to +125°C junction temperature   这个温度不错啊,适应许多地方哦

网友AD:
这么大的电流,但是封装又比较小,可靠性高不高?
流经这么大的电流,散热如何?
不过TI的这款芯片也是做的比较极致的了。

网友AE:
2.7-V to 16-V 输入电压范围感觉还是有点小了, 因为电流可达到12A,说明功率还是挺大的。
但是体积确实是小,可编程软启动好评。

网友AF:
TPS54JA20器件体积小巧,效率高具有自适应导通时间的同步降压转换器D-CAP3控制模式。自外部补偿不需要,该设备易于使用且需要很少的外部组件。该设备非常适合适用于空间受限的数据中心应用。
TPS54JA20设备具有差分远程感,高性能集成MOSFET,以及整个范围内的准确±1%,0.9V基准电压工作结温范围。设备具有快速的负载瞬态响应,准确的负载
调节和线路调节,跳过模式或FCCM操作和可编程软启动。TPS54JA20器件是无铅器件。它是完全符合RoHS标准。

网友AG:
TPS54JA20确实性能不错,不接偏置电路时的输入电压范围4.0V至16V,输出电压为0.9 V至5.5 V,最大输出电流为12A,在输出范围内的转换效率效率为85%以上,集成高性能的MOS管,具有快速的负载瞬态响应。最佩服的就是负载调整率那是相当厉害,而且动态响应达到了2A/us,同时兼顾了效率。对于高端核心供电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时技术支持也比较到位。

网友G:
非常高兴能够获奖  邮件已经发送 谢谢小喇叭 谢谢论坛

网友AH:
2.7 V到16 V的输入范围可达12 A,外部偏置从3.13 V到5.3 V
输出电压范围:0.9 V到5.5 V
D-CAP3™具有超快的负载步长响应
支持所有陶瓷输出电容器
在-40℃到+125℃结温时,使用0.9-V±1% VREF的差分遥测
自动跳过生态模式™,高轻负荷效率
可编程电流限制与RTRIP
针选择开关频率:600 kHz, 800 kHz, 1 MHz
可编程软启动时间
用于跟踪的外部参考输入

产品应用范围广,实用性强

网友AI:
TPS54JA20是一款D-CAP3同步降压转换器,如果需要设计用于高达12A输出电流,那么这款器件还是很不错的!而且D-CAP3模式控制,可以实现快速负载步进响应,设计布板时省心不少!非常值得推荐!

网友AJ:
TPS54JA20封装体积小,但是输出的电流可以达到12A。芯片地管脚比较多,如图。走线时,可以参与TI的设计,关键还是地的回路要处理好。

网友AK:
一个小小的TPS54JA20最大居然能输出12A电流,还有开发板,期待能有试用机会!

网友:
TI的电源产品除了本身的质量过硬之外,还有很好的参考,很容易找到参考设计和使用指南,而且还会有评估板,另外还提供软件进行仿真设计,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AL:
TPS54JA20是一种小型高效设备具有自适应导通时间的同步buck变换器D-CAP3控制模式。
因为外部补偿不需要,设备易于使用并且需要很少有外部组件。
这个装置很适合对于空间受限的数据中心应用程序。
TPS54JA20设备具有差分遥控器sense,高性能集成MOSFET,以及精确±1%,0.9-V参考电压工作结温度范围。
设备负载瞬态响应快,负载准确调节和线路调节,跳跃模式或FCCM操作,可编程软启动。
TPS54JA20设备是无铅设备。它是完全符合RoHS标准,无豁免。

网友AM:
这是我见过集成mos最大电流的dcdc

网友:
看了个 LM5164芯片的, 100-V输入,1-A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性能还可以,支持TI

网友AN:
跟ADI的LTC系列的差不多,需要的外围器件少一点。
这种封装很小,适合PCB板上器件密集的一些产品,在一些机箱计算机上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看了看,输入16V的时候,输出可以达到2.496V,12A,那么小的芯片,这么高的电压,也是很牛X的。
好奇散热是 ...

12A的电流,电感体积肯定有些大

网友AO:
这款芯片从输出2.7V到16能满足常用电源转换直接输入,输出电流能达到12A也非常不错了,像FPGA供电轻松应对,常规单板也很轻松,在**中没有看到颗芯片能否用于FPGA供电说明和测试,希望官方出一个测试单板提供些测试数据,若能推出该芯片3.3V ,2.5V,1.8V,1.2V系列就非常完美了就能满足低电压大流的设备了。

网友AP:
TPS54JA2 的自动跳转 ECO模式在轻负荷的情况下实现高效率,器件可以自动减小转换频率,这个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AQ:
恭喜获奖网友,再接再厉

网友AR:
RE: 【TI活动】回帖讨论新产品,精美礼品天天送!封装可...

看这个封装,如果从smt生产可制造性(DFM)来看的话,焊盘的右下角(绿框)区域最好有焊盘,就算没有功能引脚也没关系。不然,不对称的三个焊盘,容易因为焊锡的表面张力的力的牵拉,造成芯片移位。
【不是因为强迫症啊!】

网友AS:
这么小的封装能做到这么大的电流,性能足够强悍呀。

网友AT:
j几乎每个电源芯片都有计算公式,提个建议,如果Ti的能够提供每个芯片的计算器那就好了
或者给一段C或其他语言的代码,这样就能随心所欲的‘简单的计算周边器件参数了!
【或许本来有?我没发现?】

2.7 V到16 V的输入范围可达12 A,外部偏置从3.13 V到5.3 V
输出电压范围:0.9 V到5.5 V
DS里面的计算公式

背景颜色怎么搞的,不会弄回去了!

网友AU:
宽电压输入范围,12A大电流,确实很不错了。

网友AV: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电流,有12A,这么大的电流,而且输出电压是在5.5V以下的的转换器,这种转换器不多。

从转换效率来看,当输出电压越高时,效率越高,而我们常用的5V与3.3V的电压等级上,12A时的效率可以达到94%,这已经是很高的效率了。
注意的是,当输出电流不是很大时,比较小时,效率反而也比较小,所以,在选择这个芯片时,要先测一下自己负载的功率是多大。

从它的引脚与封装上看,也是比较特别的,应该是为了PCB布局方便,也方便散热啊,这么大的电流,热量应该少不了。

从TI EVM的测试中,最高达到了75.4度,所以,这个芯片的散热一定要处理好。虽然芯片很小,但外部的配件可能少不了,所以,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好各个方面。
还有一点,相对于这个性能,价格真的是很低了,

网友A:
奖品已经收到,谢谢二姨!以后会更加支持二姨的!

网友W:
进来学习,打开都是英文的,当时头就大了。

网友AW:
D-CAP3模式控制,实现快速负载步进响应;
支持各种陶瓷输出电容器;
自动跳跃,提高轻负载效率;
差分远程检测,实现高输出精度。

网友AX:
这款应该属于宽电压输入了吧,输出电压也能宽范围调节,应用在小体积设计中不错,如果电感不用太大的封装的话。毫欧极的mos沟道,转换效率高,不过散热设计看起来挺重要的,看了数据手册的红外热成像图。

网友AY:
TPS54JA20输出功率这么大,要是输入电压在高点,完全可以替代反激

网友AZ:
应该汉化,要符合国情,产品不错

网友BA:
4-mm × 3-mm的体积, 21-pin QFN 的封装,帮助设计师实现电源的小型化。

网友BB:
主要是工艺水平高,高效率,同时在小封装里面提供了很高的功率密度.散热应该是设计难点吧~
内部集成的mos电阻很低,技术高!

设计目标主要是低压大功率,CPU.定位很清晰.
TI的器件质量都比较好

网友BC:
TPS54JA20这个电源IC电流居然可以到达12A这么大,而且封装还那么小。输入电压又是4V至16V宽电压输入的。像这样的电源芯片在设计中对供电电源的要求就不需要那么严格。
它的输出电压在0.9V-5.5V可调,一般设计中都能满足3.3V,5V供电。芯片的外围电路也很简单,对于缩小电源电路部分尺寸很有优势。

下面是文档内参考的电路:

网友BD:
TPS54JA20 这款片子的能力挺强的,宽电压输入,输出大电流,带负载的能力非常强,有很多特定场景可以应用。用WEBENCH® Designe去设计匹配很方便。

网友BE:
看到这款IC,能感觉到惊喜的,因为这个电压输入适合大部分开发产品了,可以满足降压型大电流工作的产品,封装上考虑了布局体积与散热的均衡,最后是一个性价比与噪声对不同产品的要求,后续留意这颗IC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