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及活动]
【已结束】征集TI微控制器应用技巧,持续开奖到月底!

楼主(2020-07-06):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最后一轮(第四轮)奖品:
@jijuxie1991   @137017878   @ssysr   @WoodData   @wsadadws   @wzx1994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第四轮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8月13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第三轮奖品:
@jinyi7016   @gaoyang9992006   @帅气的小柿子   @full_stack   @ryc123123   @酱油、有点甜   @Transformers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第三轮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8月9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第一轮奖品:
@hobbye501   @lark100   @zhangmangui   @神圣雅诗人   @gz297743   @nanfangyou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下用户,获得第二轮奖品:
@yes19891989   @zjgchenzhen   @hujiejieaa   @yljon   @AIUnicorn   @飞天鸣人   @sn89758
请诸位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第二轮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31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各位工程师大大,大家好~~

现在向全论坛征集:您对 TI微控制器 有什么编程经验和应用技巧?

比如:

1、工程师在开发产品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项?

2、利用这些方法是否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产品的开发周期?提高产品的稳定性?

以上仅是举例,大家不必局限在上述范围,只要是您的工作经验或技巧都可以。

参与方式:

1、回帖分享您的经验;

2、如果您发了主题帖,或您之前发过相关主题帖,请把帖子链接回复到本帖,并做相关说明。

3、划水的回复不能得奖,比如“好活动支持一下”,回800楼也不可能得奖= =||

每周抽 7位用户 赠送精美礼品,每周五统一开奖;

活动截止时间:2020年7月31日

网友A:
TI啊  主要还是迭代更新太慢 或者是兼容性不太好吧  升级换代什么的 IO可能对不上  造成了 批量的东西 很难改

网友B:
使用MSP430微控制器的ISP功能对FALSH存储器进行擦写操作,为确保正确读写正常,需注意以下几点:
(1)设置正确的FLASH擦写时频率值,否则烧写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
(2)当ISP操作完成后设置FALSH锁定位,防止意外的程序干扰写入。
(3)注意FALSH模块的累积编程时间。
(4)提供足够的VCC电压,FLASH烧写电压VCC值必须比数据手册中最小的烧录/擦除电压大,比CPU工作电压要求略高。

网友C:
TI的控制器IO口灌电流能力弱一些,设计时需要做好 保护,只要设计合理,可以长久稳定运行,品质可靠

网友C:
C2000控制器使用中,如果在线烧写flash时应保持链路的稳定,不然容易造成flash锁死等情况
应注意不应该烧写中强制断电或端口连接,密码器避免写入未知数

网友D:
利用C语言开发软件时,可以直接调用编译器包含的几个内部函数。有时一些关键事件的处理唯一方法就是使用内部函数,利用内部函数会很大程度地提高任务处理的效率。

使用内部函数最普通的例子就是进入与退出低功耗模式,通常用C语言时必须对CPU寄存器中的某些位进行操作,例如在IAR编译环境中如果需要进入LPM3模式,则即可直接使用内部函数:

BISSR(LPM3_bits+GIE)。

其它内部函数有时也具有优化功能,例如MSP430微控制器转换BCD码的内部指令函数,如果没有这些指令组合,则需要一长串C语言代码完成,且编辑器不能直接将代码转换成MSP430微控制器识别的BCD数学指令。使用内部函数使得利用C语言编程的人员最大程度地优化了程序代码,也降低了系统功耗。

MSP430微控制器的开发环境编译器包含一系列功能函数,开发设计时需注意最新版本。

2.4晶振失效的处理函数

MSP430微控制器具有检查时钟是否失效的功能。所有的微控制器系列提供内部DCO和高频频晶振的失效检测功能,MSP430F4xx和MSP430F2xx系列具有全部时钟失效检测的功能,如:外部32768Hz低频时钟与高频时钟失效检测。

网友E:
在开发产品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必须要想到一切的极端可能但是在实验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极端的数据去实验,要评估合理的使用方法,或者多使用仿真的软件先调试一番

网友F:
TI的CCS感觉还是有点复杂了,编译速度也比较慢,总感觉DSP不能很好的与开发环境很好的贴合起来使用。
开关电源和电机控制用C2000系列的DSP比较多一些,而且也是TI的主要DSP出货量控制器,不过性能还可以,TI属于DSP的有限选择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啊  主要还是迭代更新太慢 或者是兼容性不太好吧  升级换代什么的 IO可能对不上  造成了 批量的东西 很难 ...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MSP430微控制器的ISP功能对FALSH存储器进行擦写操作,为确保正确读写正常,需注意以下几点:
(1)设置 ...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控制器IO口灌电流能力弱一些,设计时需要做好 保护,只要设计合理,可以长久稳定运行,品质可靠
...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C语言开发软件时,可以直接调用编译器包含的几个内部函数。有时一些关键事件的处理唯一方法就是使用内 ...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发产品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必须要想到一切的极端可能但是在实验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极端的数据去实 ...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的CCS感觉还是有点复杂了,编译速度也比较慢,总感觉DSP不能很好的与开发环境很好的贴合起来使用。
开关 ...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TI应用技巧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2020年7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网友G:
TI的产品大多都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可以使用TI 的在线设计软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在线设计中包含了硬件设计,硬件仿真等,对设计者都是十分有帮助的,并且还可进行器件替换仿真,十分方便那

网友H:
TI MCU的IDE用的不是很习惯,若是在IDE中本身附带一些example就好了,就像是S32 DS一样,入门就更快了,不然还得官网找笔记找例子,也挺耗费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恭喜您获得第一轮奖品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

谢谢小喇叭

网友I:
说实话,TI控制器没有用过。

但是TI的器件,我用了很多。@21ic小喇叭 请看看我有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

1. 我设计的用TI的器件:

2. 这个板子用的TI器件用量还是很大的:

3. 应用注意事项:
A.输入输出电源一定要做好隔离;
B.我用半双工模式,要接RE/DE,用GPIO直接控制即可;
C.输出的A、B一定要做好防护。

注意以上几点,就可以完美应用这颗TI的器件了。

网友J:
在校学生,曾利用msp430f5529开发板参与无线充电小车的控制,在开发期间,ti开发板其实还是蛮好用的,但就是感觉芯片很容易烧,也不太清楚是否是电路保护方面没做好,用了2块了结果芯片都烧了,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输入的电压电流,不然可能ti的开发板承受不太住

网友K:
用msp430做项目还是很多的,在大学期间做的很多比赛都用,记得当时做zigbee,用到的是430的串口,在串口调试的时候一定注意波特率的设置,不然一堆乱码就等着接收吧

网友L:
引脚选择开漏输出(OD)时,要选通内部上拉电阻,或者外接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M:
TI微控制器一开始用的是2812,后来是28335,之前是按DSP用,现在是高性能 的MCU
(1)、TI微控制器不同于其他的CPU的主要特定就是cmd文件的编写,针对RAM与Flash要灵活的配置空间,有效的配置空间的使用,可以有效的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
(2)、TI的一些库当然是最好的工具,尤其是DSP库,数学库,外设库,这些要利用起来,可以有效的加快你的项目进度。
(3)、Flash烧写时,一定要加密码,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知识产权。
(4)、TI的官方工具CCS是很好用的工具,建议使用比较新的版本,如CCS7、CCS8、CCS9,这些都是免费的开发工具,重要的事情说三便: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这真是TI良心之作啊,虽然之前是收费,但从CCS5之后,是免费的,而且提供之前版本的免费lic。
(5)、虽然芯片稳定性没得说,但大多应用在工业环境中,必要的保护还是要有的,与外部连接的引脚,最好加上保护,光耦,隔离芯片等等,是必要的

网友N:
在使用430上,有部分是可以使用库函数开发的,另外推荐使用CCStudio,可以方便的在工程中查看所选器件的参数和手册,另外可以使用丰富的例程作为参考。特别是在某个外设怎么使用上,CCStudio比IAR更好,而且目前CCStudio已经免费了。
对于不方便本地安装的用户还可以使用dev.ti.com提供的在线IDE开发工具。
对于部分期间的配置可以使用GRACE图形化配置工具,由于该软件不再维护,只能适用于部分型号。

网友O:
最近学习CC2530,CC2530拥有21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可配置为通用数字I / O或连接至ADC,定时器或USART外设的外设I / O。 I / O端口的使用可以从用户软件通过一组配置寄存器完全配置。,但是在自己不熟悉的摸索中,很难详细的快速配置对参数,希望能有详细配置实例指导就好了

网友P:
TI支持在线编程(ISP)是非常好的体验,具有检测外部晶振是否起振的功能,外部晶振失效时可以使用内部CLK时钟源。
TI的MCU用的不怎么普遍,运放用的比较多,种类也多。

网友Q:
TI的可用性易用性还有稳定性都挺好超级nice~,直接放在产品上也完全木的问题,简直就是十全十美。包括技术支持,生态啊,还有各种文档,都挺好。但是开发这里稍微有点。。。一言难尽。也可能是我技术差哈,在我手里,TI的片都得比其他的多买——经常莫名其妙地烧啊,就算是我有的时候注意那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还是会烧。。。。。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ti的片大部分都是超级精密高效的,一定一定要注意电流电压或者做好保护,要不然一不小心就会烧掉。。。。

网友R:
整个大学都在围绕MPS430G2553这个单片机开发板来学习,不管是省赛也好还是国赛。这是我学习的第一款的16位单片机,用IAR开发,有一个编程细节与其他单片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430的寄存器某一位的独立作是 &=~ 这样的形式,不像8051内核的单片机一样部分寄存器能用过位操作直接写,或者像STM32一样移位操作。低功耗确实做的很好,各种LPM模式下能适合不同的应用场合,功耗极低,而且像中断,串口,看门狗这些都能及时从及功耗中唤醒,这是MSP430的巨大优势。不过IO口确实容易烧,不知道是什么机制问题了,使用灌电流要小心哦。

网友:
以前用过MSP430G2553,工作电压不兼容5V,I/O无保护,过压过流会立即击穿,但是I/O的阻抗和灵敏度很高,片内无EEPROM,个人觉得库函数没有ST的好用

网友S:
TI的芯片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只用过G2553和FR5739。之前有段时间想尝试一下它的低功耗,用的是G2553测试的,这款芯片没有固件库,不过网上的资源还是挺丰富的。而且低功耗模式是像开关一样,处理完中断中的事件之后,如果没有关闭低功耗他就会又进入低功耗。要执行while里的函数的时候需要手动的关闭低功耗。

网友T:
1、善于使用TI的库,无论是算法,控制,还是外设的库,都是很好用的,尤其是对于C2000的控制器。你可以直接下载controlSUITE来安装几乎所有的软件库,在使用时直接添加到工作中或是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2、免费的CCS9,是我现在用的,说真的,比一些收费的软件还好用,编译速度也快,还可以控制使用几个内核来编译,性能高的电脑,编译速度是爽得很啊,而且界面也比较清爽,代码显示也很清楚,还可以换成黑色的主题,可以保护眼睛;
3、官方大量的参考设计,在自己设计产品时,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很快的设计出自己的板子,而且正确率很高,参考设计也比较全。各种文档,还有电路板的原文件都全的。
4、在使用过程中,注意电源电压,不要超过,有时超一点有可能会烧芯片的,尤其是核心的1.9V的电压,一定不要出错,否则芯片一下子就坏了。
5、尽量加隔离吧,通讯,引脚都加上。

网友U:
软件流程代码是基于中断程序的,平时MCU处于睡眠状态,直到有中断产生时MCU被唤醒,最大程度降低系统功耗,优化电源效率。
中断服务子程序(1SRs)流程,能更好的掌握MSP430微控制器处理低功耗的模式。
MSP430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由状态寄存器SR的控制位控制,在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之前,状态寄存器SR的低功耗模式控制位可以被优先压栈。
当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时,主程序调用中断之前的低功耗模式控制位,从而进入中断之前的低功耗模式状态。
如果我们在ISR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前修改了保存在SR中的低功耗模式控制位,那么ISR中断子程序执行完之后,主程序流程可以转到另一个不同的低功耗工作模式。
中断唤醒机制作为MSP430微控制器内部低功耗模式的一部分,允许系统快速唤醒,响应中断事件

MSP430微控制器快速唤醒,中断唤醒,给力!

网友C:
我中奖了   是一个7mi的卷尺

网友V:
TI微控制器开发,要用好TI的网站和技术支持论坛,开发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去论坛提问,那里有TI官方的FAE,相信问题能得到权威答复。

网友W:
性能哼稳定,就是兼容性查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同事用MSP430设计产品,一味地追求整体美观和整机方便性,竟然把烧录口放得非常远离MCU,而且还包含了reset脚,后面打板回来做样,放到桌上,旁边个插座上电都能使芯片复位,这样的设计也没有谁了,小白不懂看看参考也能知道吧

网友X:
使用MSP430微控制器的ISP功能对FALSH存储器进行擦写操作,为确保正确读写正常,需注意以下几点:
(1)设置正确的FLASH擦写时频率值,否则烧写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
(2)当ISP操作完成后设置FALSH锁定位,防止意外的程序干扰写入。
(3)注意FALSH模块的累积编程时间。
(4)提供足够的VCC电压,FLASH烧写电压VCC值必须比数据手册中最小的烧录/擦除电压大,比CPU工作电压要求略高。
更多操作

网友Y:
TI的芯片还不错的,用过TI的CC2530无线ZIGBEE和电机H桥驱动的IC。那个时候用CC2530做了1拖30组网设备,效果还不错。芯片功耗低,2节干电池就能供电正常工作。网络通信也比较稳定。

网友Z:
其实硬件产品没有什么花头,还是看软件的应用,易用性、复杂程度,稳定性等。电源类的产品建议用WEBENCH® Designe去设计和选型还是很不错的。MCU的话,主要是CCS。

网友AA:
TI微控器芯片能把低功耗做的非常厉害的,价格上灵活选择,利用好睡眠模式能做出完美的待机超长产品

网友AB:
之前有用过msp430做低功耗,感觉性能很稳定。相对比最近用的STM8L做低功耗,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是编译环境的问题还是mcu本身的问题,搞得一头雾水。都是低功耗的MCU,对于TI微控制器有什么编程经验和应用技巧,其实所有单片机都一样。
1、对于一个新项目来说,第一点就是方案选型,我们公司都是硬件来确定方案,不过领导的要求就是控制成本。有些工程师自己使用顺手的mcu,因为成本太高就被领导给pass了,我们公司就经常这样子,所以拿到项目第一时间也先别急着做,跟领导确定一下。不然后面领导追究起来,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2、确定了MCU后,就是下各种资料,有官方的FAE那是最好的啦。不然有些问题都找不到头绪。我们公司有供应商,但是FAE什么的都不让我们工程师接触,好多问题只能靠自己去找解决办法。
3、编程上面,对于一个工程来说,模块化的结构是最好的,方便移植以及发现问题。

网友:
使用TI的芯片开发产品是非常方便的,首先官网上有产品的中文规格书和各种参考技术资料,自己阅读一番也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了,然后可以在论坛上发出自己的问题贴,很快就会得到TI的FAE回复,还可以找到芯片代理的FAE,代理的FAE也会很及时地跟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