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有奖活动】说出对ST产品的使用建议,免费领大奖!

楼主(2020-07-06):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恭喜以下中奖用户:

请获得奖品的用户,给BBS发邮件:bbs@21ic.com

邮件格式为: 【ST产品使用建议有奖活动】 + 论坛ID +  姓名 + 电话 +  地址,以便确认信息

兑奖时间:从即日起---2020年7月31日

大家在使用ST产品时都有什么问题?或者对ST产品有什么建议?
我们将筛选出10位优秀参与者,免费赠送神秘大奖!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2020年7月6日 至 2020年7月17日

活动规则:
可以是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觉得产品哪里好哪里不好
或者是希望ST推出哪些新产品等等
写的越详细得奖几率越大哦!

参与方式:

回复本帖, 即可参与活动

网友A:
之前ST发布了一款STM32WL芯片,将STM32和蓝牙结合起来,真的是惊艳。我非常希望ST能继续推出MCU+其他更多的无线技术,比如STM32+LORA,STM32+NB。上周五参加慕尼黑上海展,ST的展台鲜明。展台展出了很多ST的应用,最新的STM23WL也亮相展台。我们很想要一款stm32+lora 的芯片,目前的只能将stm32和lora芯片在板上连接,对板子的体积是一个限制。最近国产芯片的崛起,不知ST有没有反应。对标的型号,国产的MCU主频大多比ST的要高。ST的稳定性是我们一直看中的,所以如果性能能再提升一点,感觉会更好。

网友B:
ST啊 已经很好了  普及面很广  要说差点的地方 稳定性 抗干扰能力 加密型 等方面还是略差一些

网友C:
1.对于100脚以下的STM32,ADC的参考电压与电源直接联通,这就造成电源处理不好会使得ADC精度下降。能否对于100脚以下的STM32单独引出一个参考电源引脚,方便用户可以单独处理这部分问题?
2.STM32的USB除了F723外HS都需要加PHY。能否以后的芯片集成这部分?
3.STM32CubeIDE开发很方便,但是对于DAPLink不支持,后续能否加入DAPLink的支持?
4.STM32CUBE新版本在选择芯片时,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型号能否直接隐藏?旧版本可以但新版本反而直接型号加灰色,有些不妥。
5.Touchgfx催更呀,何时可以支持F1系列呀?
6.STM8的Cube什么时候可以有代码生成功能?是否有计划和STM32Cube整合?
7.官方是否有计划退出USB RNDIS的例程,或者在CUBE中集成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对于没有网口的中低端MCU很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D:
虽然接触范围不太广,但是ST的产品还是接触过不少,尤其是STM32系列的MCU产品(记得当时曾专门发帖)。对这个系列的IC,总体感觉性能指标参数相当稳定,并没有遇到其他坛友所讲的稳定性欠佳的情况。但是这个系列的IC抗干扰性却偏偏有些不尽如人意,
这种情况在笔者公司针对煤矿井下所用之产品中有比较直观的表露!因此希望其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

网友E:
公司使用了非常多的STM32系列的芯片。国内也有很多家推STM32单片机系列教程,可以说使用上,例程上都是很丰富的,硬件工程师在设计板子的时候可以使用STM32CUBEMX,来看管脚信息是非常方便的。最近STM32也是推出了LORA芯片,还有去年的MP1,Linux芯片,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多多和国内厂商合作推出更多更好的教程。

网友F:
最近几个项目刚好都是用ST平台的产品,受限于车轨级产品,24V系统应用。芯片选型的范围很窄:
1.小功率的低边驱动选用L9826,该低边驱动采用SPI通讯,8路输出通道,并且具有诊断功能,输出电压钳位到50V符合设计需求。
2.大功率的低边驱动选用功率MOS-VNB35N07-E来自己设计低边,在外围加上防反设计,满足设计需求,同时具有短路保护和ESD保护。
3.高边驱动选用VND5T100AJ-E(VND5T100LAJ-E)既可以驱动阻性负载,也可以驱动感性、容性负载,后缀带L(VND5T100LAJ-E)是对小功率负载进行诊断应用,具有欠压、过压、热保护、ESD保护等。
4.大功率的高边驱动选用VND5T050AK-E和VND5T100AJ-E具有的功能基本一致,就是驱动能力比VND5T100AJ-E大。
24V平台的车轨级产品建议,后期能有这方面的产品:
1.像这几个项目的需求,发现ST平台上没有单路应用的低边驱动,得自己用MOS设计。
2.多路的高边驱动ST平台也没有,只有2路集成的,像小功率输出的可以推广4路输出的。
3.单路高边驱动ST平台没有,若是单数选用2路集成的很浪费。
4.H桥ST平台没有,只有预驱加MOS不是很实用。

网友G:
1、ST的产品线基本都是工业级的,车规级的产品是没有吗?,期望推出和NXP类似的车规级产品;
2、以前一直用ST的IDE,用过S32 DS(NXP的)后,感觉后者好用,建议对标下S32 DS,特别是NXP直接调用PE和Example和协议stack的ex,省去了用户去官网找应用笔记或者示例的麻烦。
3、ST的无线产品,价格好贵,普通用户买不起,好几千。。
4、每款ST的产品,都要去找对应的Bootloader示例或者相关教程,很麻烦,建议直接将示例集成到IDE中

网友H:
希望STM32能继续更新 标准库, 然后就是各种外设的 引脚能不能搞到一起去,特别想 FSMC 、 FMC,LTDC这类脚特别多的。

网友I:
关于st,那必须是mcu界的顶流,也没啥可说的了哈哈。
我只有一个要求,既然都做了蓝牙SOC了,希望st也会有自家的WiFiSOC和WiFi蓝牙双模SOC吧!或者mpu系列继续推出更高性能内核如A53,A78等等。

网友:
STM32系列的产品,串口参数设置时,数据位不支持 5 6 7位。仅支持8 9位。这一点不是很方便。

网友J:
STM32、STM8系列的唯一码能否做成像DS1820芯片那样是只读的全球唯一码。现在放在FLASH里可被改写,唯一码加密大打折扣。

网友K:
就像楼上说的ADC精度问题,直连VCC或者GND的时候,采集到的数据还是有波动的。之前为了调试在淘宝买了块最小系统的板子,但是没看清,买了个盗版的。但是在这个上面开发没问题,就直接调试了。调试完成之后,又买了一块正版的,但是这时候采集模拟电压的时候DAM出来的值会跳动,大概有+-5左右的波动。而盗版的却没这个问题。。。

网友L:
    自从ST强势发力MCU至今,品牌推广和产品营销,举办各种研讨会和活动,强有力的服务和培训,完整的生态系统和产品连贯性,追求更高更快更广的效率,快捷开发和应用,助力发展合作伙伴,让众多企业产品开发变得更加简单高效,也成功培养了一大批的粉丝和用户,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和合作,导致很多公司也想模仿和追赶,这无疑是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其实ST除了MCU,在很多方面都有涉及,比如马达驱动,传感器,IGBT等等,当然芯片包含的门类是非常多的,选择也就成了关键,能够一站式配齐肯定是最优的方案!ST现在好像对8位的STM8S没有STM32那么热烈,可能是市场比较单一,无法火力全开!当然在当今竞争激烈的MCU市场,永远都是创新第一,希望ST拿出更多务实有用的芯片和工具,比如带EERPOM的stm32芯片,自带马达驱动特别是步进电机细分功能的MCU芯片,CUBE对stm8s能否也跟上不要掉队了!

网友M:
我个人将自己感觉各大厂家对我印象比较深的点都说一下,
(1)TI,个人觉得他的模拟电路和TI培训做的不错,尤其是这几年在21ic的支持下,更不错了。如果ST官网或者搞一个ST学院,中国人更多一些的做培训,效果会好很多。
(2)NXP,飞思卡尔杯,目前基本上是每个电子行业的学生一定知道的一个重大比赛,从学生时代的推广显得特别重要。
因此,强烈建议和一些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培养有兴趣的学生的习惯,好的学生一定会在读书期间就表现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先入为主最重要。
(3)ST,文档,资料种类很多,很全面,需要再来一些类似野火,正点的团队帮忙做梳理。文档在于精而不在于多。

现在的社会节奏非常快,大家已经没有时间好好去研究DS和RM了,所以个人觉得在一些应用做一些基本的demo,客户稍微改一改就能做量产,这会更加有利于发展和推广。

网友N:
STM32是跑指令的,适合跑算法,但是针对多路的信号处理就需要很多片DSP来并行处理。stm32暂时还未集成内部EEPROM,但可以使用Flash的IAP功能来替代,在可靠性上应该更高点。在抗干扰方面,主要还是和开发者的水平有关,而一定要说哪种单片机的抗干扰强,哪种弱,其实标准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人们普遍认为pic的抗干扰很强,但那是C系列,现在集成内部Flash的F系列要差许多,特别是早期出厂的几批。avr系列单片机普遍被认为抗干扰性能是比较差的,曾经有人列出了一个表格,使用日本的测试方法,结果是avr排在了最后,其实对于一般的应用也没什么问题。STM32是由著名的ST公司生产的,该公司一直致力于电机控制芯片的研发生产,而且做的很出色,我想抗干扰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不会比前两种差。

网友O:
希望能出一款sop8的这种小封装的IC,最好还是能带AD的,价格低廉的,最好是能控制在1.2元以内

网友P:
应把芯片的BUG给总结一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来个官方的总结,这样会使使用者绕过很多坑。

网友Q:
STM32FXX系列很全,STM32LXX系列很全,STM32HXX系列很全 STM32G0 STM32G4都全。
STM32W55很不错。
STM32CUBE很牛,软件支持很到位,库也很不错。目前rt-thread studio支持很到位。

STM32MP1做了,为啥不出个LQFP的封装呢。还有后续会出STM32MP2 STM32MP3吗?
WB55做了,为啥就没支持ZIGBEE呢,是不看好zigbee还是什么原因呢?
既然STM32L0里面放了个EEPROM,那STM32F0,F4等为啥就不放点EEPROM呢?

网友R:
用过F1和L4,书买了不少!已经做得很好了!非要说建议:
1、用CubeMX生成的HAL库代码,有错误的要尽快改正过来。如IIC初始化问题。
2、既然主流是HAL库,是否出个详细点的库函数使用说明或api手册呢?找了下,只找到个F4的还不是很详细,尤其是一般作用及使用,及对时序影响还有对上系统的影响等,都应说明下。毕竟以后嵌入式OS是主流
3、再就是example demo程序里最好要加入主流RTOS例程,这样可以更快了解使用STM32

网友S:
ST生态系统已经相当完善了,项目选型都会优先用ST的芯片,这就是先入为主的好处!换芯片还是很麻烦的!所以希望ST更多把工具、GUI、RTOS或SDK跟上,守好中低端,发力高端!毕竟AI还是很火的!在人工智能和IOT继续做大做强!

网友T:
最重要的问题价格高了。。。

网友U:
讲讲目前我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
1.使用芯片STM32L053,PWM输入捕获的精度不高,用NUCLEO开发板配合HAL库的DEMO(STM32Cube_FW_L0_V1.11.0\Projects\NUCLEO-L053R8\Examples\TIM\TIM_PWMInput),外接信号发生器输入标准1KHz,占空比50%的方波,定时器的值跳动有30个数字左右,换算成频率的话有1.5Hz左右的误差,而且这个误差跟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误差越大,实测在250Hz左右时,误差可以做到0.5Hz。我认为对于32M的时钟而言,测量10KHz以内的方波,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跳动。
2.同一芯片,用PWMW输出做可变频率(TIM22->CH1),HAL库里,调用自动重装载函数(__HAL_TIM_SET_AUTORELOAD)设置自动重装计数值来改变频率时,PWM会停止输出 ,但用寄存器直接操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期望:
1.改进HAL库的UART中断接收API函数,我觉得以前F1系列的标准库的方式比HAL库的好用,我现在HAL的中断接收大部分时间还是按单字节方式接收,好做数据包协议处理。用HAL库的话,反倒降低了效率。
2.增加更多LL库的应用实例,很多时候,我们更希望用精简的代码,以优化效率,HAL库的效率有点低。

网友:
如果ST的MCU芯片能提供一下加密算法的协处理器,那就应用太广泛了,现在国内到处都在使用密码算法,大部分是外部增加密码芯片,国内海思也是的高端arm芯片上提供了算法协处理器

网友V:
库方面:建议STM32 还是感觉标准库用的舒服,编译速度快,不知道什么原因,使用HAL库编译速度很慢,哈哈使用STM32F1系列现在也转移到HAL上来了,希望ST统一下库的更新,虽然现在的图像配置界面很方便,但还是离不开程序员的后期编译和维护,前期的配置工作可勾勾选选即可。

GUI方面:建议推广下TouchGFX图形界面,从当初收购TouchGFX也有好些年了,ST的合作商们应该加快TouchGFX教程的更新速度了,现在的嵌入式的GUI市场很香,当然也不是一家独大,希望,ST在这个方向能占领市场,TouchGFX能够为大家所用。

图形配置软件方面:ST主推的CubeMx 和CubeIDE 本人都有体验,在体验过CubeIDE 后深有感触,在软件方面ST肯下功夫,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软件的一些地方热盎然需要优化,很多地方的bug和卡顿现象,会让很多的开发者所舍弃。

板卡方面:STM32板卡分为三个系列,希望ST可以配一下扩展板卡,线上更多的参与板卡评测活动。

价格方面:STM32在市场上一直要比相同性价比的MCU要贵,希望可以稍微降点哈!感谢!

网友W:
ST作为微控制业界的中流砥柱,有着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和难以取代的行业标杆作用。
从ST8到ST32 型号齐全,可选功能完备,从设计到应用集众优势于一身产品,在行业或专业领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所以ST在当今AI发展的初级阶段赢了头彩。
在下个20年里,竞争对手涌现尤其是国内,应用和价格优势端倪渐显,要在这样环境下维持势头还是要做很多改变的。
硬件上应从多种功能转为一专多能型芯片,更适合新的市场,形成更多的明星产品
更多的考虑如中国等潜在市场的需求习惯。
放弃性价比低成交量少的**肋产品和功能以降低总体成本。
智能编程与汇编以及库,寄存器相结合的开发环境更有利于学习和深度开发 等

网友X:
说一下我在使用STM32F030F4P6的感受吧,因为是刚使用,找资料就找了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官网上找到的基本上都是HAL库的资料,很少有标准库的,因为我一直 标准库,所以比较费力,找到以后使用上和103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和F4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建议能不能把这种低配的芯片做一个整理,因为毕竟便宜,用量也会很大,但是资料相对比较难找

网友Y:
最近项目用到STM32F469 DSI-mipi功能,功能虽强大不过这方面的参考资料比较少,而且芯片价格偏贵,申请样品难度大,期待后期价格可以降下。

网友Z:
ST做得最好的中国本地化企业,无论是地推还是网推都值得一赞,多次参加ST的蝴蝶粉召集大会,免费撸板,都不好意思啦。本土化,比很多很多a股上市的公司还扎根本土。
最近遇到俩个小问题,还是希望能够考虑提升一下。
1、样片申请。
st的芯片规格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开发的时候就只顾埋头弄是不行的,出了原型,发现使用的芯片后期不打算维护了,如STM32F769,就被H7替代了。那么,在官网上还是要给出推荐那些,估计还要生产多久。比如stm32L496,估计就是个超长寿命芯片,那个也要说一下好。
另外,品种比较多的芯片,最好还是有关购买和申请的渠道,虽然花钱不多,但是都搞到也不容易,在淘宝店上的芯片货不齐啊。
2、新的安装包驱动。主要是吐槽一下stm32wl55系列,板子都拿到手好几天了,开发包在cubeMX和MDK上都还是不完整的包,没法用。能不能搞得同步一下。

网友AA:
因为未来随着5g时代到来,ai的算力不可能只局限于云端,在边缘侧各个基*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边缘ai芯片的出现,提供神经网络等模型的边缘的推断,以减小和云端通信产生的延时,尤其是自动驾驶领域我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希望ST能再研发更多边缘计算芯片增加边缘侧的算力。

网友AB:
STM32的HAL库在简化了很多的其他芯片开发,可不可以强化一下HAL的性能,优化一下库函数的性能。官方可以写更多的文档开发文档,像Nucleo板的例程上都是很丰富的。STM32最近推出LORA芯片的MCU,但是资料和资源还不是完善。希望能够多多和国内厂商合作推出更多更好的教程。
希望官方能加大对TouchGFX的推广和资料的完善,这个GUI算是比较有优势的GUI了
官方的stm32CUBEIDE还是没有MDK与IAR好用,可以在IDE的软件上进行优化

网友AC:
ST的产品还是接触过不少,STM32MCU的IC,抗干扰性不是太好,但性能指标参数十分稳定,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D:
STM32CUBE使用过程中很给力,没有太多的问题,技术支持也很及时,ST的技术支持确实比很多厂商要完善,支持RT,很顺畅,不繁琐。
希望ST推出新产品,比如蓝牙方面低耗能防震性能加强等。

网友AD:
另外价钱可以经常做活动,打个折扣啥的。会刺激消费,哈哈

网友:
ST 的MCU 是最容易上手的MCU,没有之一。资料很齐全而且中文的资料也很全面,网上各大电子论坛都会有相应的板块,有问题在论坛上发帖,很快就可以找到问题原因再不行找代理,找技术支持也很快。ST 在中国做的推广很好,很多用户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接触学习ST 的MCU 了,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ST是做得非常好的一家半导体公司。希望ST 尽快推广无线系列芯片,降低成本,目前的WB系列还是有点贵。看好蓝牙应用,希望ST 推出更多性价比高的蓝牙芯片。

网友AE:
很久没逛论坛了,首先说下ST的使用经历:

从大一开始便接触了ST的MCU产品,那时候买的第一块开发板也是正点原子的F103系列,后来在一些项目设计中便一直使用ST的MCU产品。
无论是个人的电子设计还是参加工作后,在设计选型时都会优先考虑ST的MCU,因为ST的MCU产品应用场景覆盖率全,产品资料(参考手册、编程手册、应用笔记、勘误手册等)和生态开发环境全面,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官方手册来解决。

再谈一下目前及以往使用ST MCU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困惑,以及建议:

(一)STM32G4
问题:
自从ST发布STM32G4系列MCU后,瞬间觉得F1、F2都弱爆了,G4这货堪称性能小怪兽啊。于是在最新的一个产品中用上了它,型号是STM32G474VE。软件工程师在调ADC外设的时候告诉我这货采样误差很大,居然最大误差超过了10%。

我一听心里一阵发慌,纳尼?这货难道名不属实?F103都没这么屌啊?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一定哪里出了问题,MCU本身应该不会这么弱。于是先检查了一遍硬件电路确保模拟运放部分电路无误后,便看了下软件工程师的代码和官方的例程,终于发现了点蹊跷:官方例程中都进行了ADC自校准操作,而我们的软件工程师由于对ST MCU不熟悉,而没有进行校验操作。

解决方法:
让软件工程师加上了ADC校验操作再次调试,精度上去了,但是误差最大还是有5%左右。我心里嘀咕,嗯!看来还有哪里配置没对。于是把STM32G4系列的参考手册翻出来,仔细看了一下ADC外设部分,发现这货的ADC参考电压VREF是不能配置的(F1系列ADC外设的参考电压是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其电压规格),同时其内部有个1.2V的电压调整器,输出连到了ADC1/3/4/5的输入通道18上,可以通过采样该电压值反推外部参考电压VREF的值,然后计算ADC的实际采样值。
加上代码后调试,反推计算得到外部VREF的值为3.41V左右(该VREF参考电压为3.3V,实测为3.28V),也就是说ADC是按照3.41V的参考电压来计算。经过此番操作后,ADC的采样精度控制在2%了。但是关于这点,没有明白ST的用意,从ADC框图来看,外部VREF电压是直接输入到ADC参考电压上,中间没有经过其它环节,怎么会出现电压偏差?关于这点还希望ST原厂能够解答一下,谢谢!

(二)资料文档
问题:
(1)由于中英文语言文化的差异,ST官方的英文文档中部分词汇翻译成中文后,意义与英文想表达的意思那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用户理解困难,不能准确领悟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
(2)由于ST MCU的IO复用功能很多,导致每个IO的功能定义太多,设计时花在分配外设IO以及用户IO的工作量过多;如果把每个IO的功能定义都做到原理图封装中,这样可方便原理图设计及后续复用,但是设计原理图封装的花的时间也很多。
建议:
(1)对一些比较难理解的英文词汇增加注释,即用更简单或直白的英文句子释义。
(2)建议在资料中增加MCU IO PINOUT的excel文档,这样用户可以直接导入设计软件,加速原理图封装的制作。

(三)开发工具
问题:
(1)STM32CubeMX以及STM32CubeIDE中集成的STM32CubeMX,工具的窗口菜单栏等貌似都不能自适应显示器分辨率及大小,导致窗口放大缩小很不方便;比如在对IO功能定义进行配置时,由于ST MCU的IO复用功能选项多,在弹出的选择项中可能会有很多选项,如果使用的是笔记本这种小屏幕就会导致选项显示不完全。
(2)同时,某些外设的配置参数及选项不完整,部分采用了默认配置参数,如果用户改变了配置,再下一次重新通过STM32CubeMX生成代码时,又会被覆盖。
建议:
优化STM32CubeMX的自适应屏幕大小功能,对有些配置参数选项较多的可以设置成滚动显示或下拉菜单显示。同时,也希望能持续更新并优化生态链上的开发工具:STM32CubeIDE和STM32CubeMX、TouchGFX等,方便用户统一开发工具,解决开发平台多而杂的困境。

(四)希望推出的新产品
目前ST的MCU产品线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应用场景,但是在MPU产品上希望ST能够继续提升MPU的处理性能。这样作为用户来讲,从低端到高端应用场景下便可以统一采用一家公司的芯片,方便用户的使用、采购及物料管理等。在工业级应用方面,目前貌似只有TI选择性大。

网友AF:
ST已经很好了,硬要说缺点,就是产品种太丰富了,挑花了眼。

网友AG:
用ST的MCU已经快10年了,见证了ST的MCU的成长。
一、LL库加大维护与教程推广,库中LL的例程都比较少,HAL库还是太臃肿,效率上不去。
二、CUbemx要下载大量的库,而且都要解压出来,这会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使用的型号多了,每个系列都要下载一个库,我的电脑上,库的总大小,已经超过了10G了
三、支持的免费软件,首推的IDE总是在换,从之前的SW4,到TrueSTUDIO,最后是官方的CubeIDE,最好先定一个IDE一直维护下去。
四、MCU的新芯片推出的速度之快啊,把之前的芯片也维护好,并提高解决bug的速度。
五、cubemx中的定时器设置,直接按秒或是ms来设置,自动生成分频与定时器寄存器值。而不是要开发者自己算
六、无缝集成界面GUI开发配置
七、多增加一些车规级芯片。

网友AH:
我就说说我的希望吧。希望st推出的一些高性价比的产品吧。我最希望的是关于物联网方面芯片的推陈出新,以及成本的降低上,现在的物联网芯片都比较新,还有很多都不成熟,而且市面上的物联网芯片也相对比较少,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也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而且大多数成本较高,所以我希望st能够推出一款低成本的物联网的芯片,最好支持2G数据,这样的话就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产品上了,而且在户外的话也非常的方便。

网友AI:
希望能够推出在线编程调试的工具,能够利用网页编写代码,每个人有一个账户,多个账户可以有交集,代码保存在云端。也可以让MDK等软件下载云代码。

网友AJ:
用了ST的单片机,说下感受。ST的文档真心不错,特别是中文文档特别多,看起来更方便。
再就是STMCUBEMX软件非常棒,通过这个软件快速建立软件工程。就是用的HAL库占用flash空间比较多,虽说现在的单片机的flash都非常大,但是占的flash多还是感觉不爽。
还有ST的单片机种类繁多,新的芯片推出很快,可选的芯片范围更广,芯片选型很方便。ST官方的中文网站做的很好,资料找起来非常容易。
总之ST的开发生态做的是最好的,从开发IDE,到下载器和下载软件以及GUI解决方案TouchGFX等等。
但是ST就是价格偏高。

网友AK:
意法半导体ST是一家以多媒体应用一体化和电源解决方案的市场领领导者为目标,意法半导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产品阵容,既有知识产权含量较高的专用产品,也有多领域的创新产品,

例如分立器件、高性能微控制器、安全型智能卡芯片、微机电系统(MEMS)器件。

在移动多媒体、机顶盒和计算机外设等要求严格的应用领域,意法半导体是利用平台式设计方法开发复杂IC的开拓者,并不断对这种设计方法进行改进。

意法半导体拥有比例均衡的产品组合,能够满足所有微电子用户的需求。

全球战略客户的系统级芯片(SoC)项目均指定意法半导体为首选合作伙伴,同时公司还为本地企业提供全程支持,以满足本地客户对通用器件和解决方案的需求。

意法半导体已经公布了与英特尔和Francisco Partners合资成立一个独立的半导体公司的合作意向,名为Numonyx的新公司将主要提供消费电子和工业设备用非易失存储器解决方案。

建议:建议ST尽快改善交货期,现在长达3-4个月的 LEADTIME 实在是难以忍受!

网友U:
引用 网友U:
讲讲目前我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
1.使用芯片STM32L053,PWM输入捕获的精度不高,用NUCLEO开发板配合HAL库的 ...

关于PWM输入捕获的精度问题,我这里测试有最新的结果,原精度不高,出现计数值误差过大的原因已经找到,因为当时使用的是内部HSI,后面尝试用外部的HSE后,计数值就一直很稳定,不会出现跳变。但会存在一个固定16个字的误差跳动(比喻采集时,结果是2130和2146这2种固定的数字,怀疑与HAL库函数有关(HAL_Delay函数导致?),我采集的数据是250个,差不多有一半一半这样子的比例。),在这次的事件中,也刷新了我对MCU内部晶振的认知,一直以内,我的理解,内部晶振因制造工艺的问题,不同芯片会出现少许频率误差,需要校正,这我能理解。但从输入捕获时发生的现象来看,感觉是内部晶振在工作时频率也不稳定,所以计数器的值才会无规律跳动,这一点很不理解。
希望ST的FAE能为我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