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参数为NULL的研究

楼主(2020-07-06):
各位,如果函数参数是个指针,但是有时候这个指针是null,大家认为代码是怎样的?
我的写法:

...
mail()
{unsigned char * p_arg;
...
p_arg=&value1;
if(xx)p_arg=NULL;

fun(p_arg);
...
}

void fun(unsigned char *parg)
{
  ....
  if (parg!=NULL)     //就是这里要判断
  {
    ....      //代码A
  }

}

然后发现代码A是执行了的。断点打到判断地方发现 parg=0x00,*parg=null
其中编译什么都没问题,其他值的话能正常操作
大家也是这样么?
-----更新-------------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if (parg!=NULL)     //就是这里要判断
写成
  if (parg!=0x00)     //就是这里要判断
就可以了,只是这样程序的可读性差了点,哎。。。

网友A:
没啥道理啊,你看过对应的反汇编吗

楼主:
看编译器头文件里面NULL是有define的,不知道为啥没有生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编译器头文件里面NULL是有define的,不知道为啥没有生效~

看反汇编比较比较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明一下编译器以及版本比较好

XC8,1.41还是1.48忘记了

网友A:
show me the code

网友C:
这不科学啊,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D:
不喜欢操作指针

网友E:
我都是用的数组啊

网友F:
对这些操作符真是甘拜下风啊

网友G:
还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H:
楼主想确定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