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9蓝牙通信主机例程疑问

楼主(2020-07-06):
你好,请问BLE里的主机例程该如何修改为不断的读取特征1 的特征值?
目前例程应该是只进行了一次读写吧,我该如何修改才像读取RSSI一样不断的读取特征值?

网友A:
目前主机例程是周期性读写特征一,通过特定事件 START_READ_OR_WRITE_EVT 触发。

间隔为DEFAULT_READ_OR_WRITE_DELAY (单位是0.625ms)

通过静态变量 centralDoWrite 确定是否写,此时应该置为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主机例程是周期性读写特征一,通过特定事件 START_READ_OR_WRITE_EVT 触发。

间隔为DEFAULT_READ_OR_W ...

谢谢答复,那START_READ_OR_WRITE_EVT事件该如何触发呢?我主机端是接USB电源的,不考虑功耗,该如何一直触发这个事件进行读取从机的特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主机例程是周期性读写特征一,通过特定事件 START_READ_OR_WRITE_EVT 触发。

间隔为DEFAULT_READ_OR_W ...

我在HAL层增加个TEST事件,这个事件里只执行以下这句程序:

tmos_start_task( centralTaskId, START_READ_OR_WRITE_EVT, DEFAULT_READ_OR_WRITE_DELAY);

这样是否可以?

我看了资料好像正确的应该订阅这个特征值,要开启notify?这个要怎么操作?直接发送GATT_CLIENT_CFG_NOTIFY吗?

我按键执行了一次发送GATT_CLIENT_CFG_NOTIFY后好像也没啥变化,是否只能一直轮询来读取从机的特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