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发射电路原理

楼主(2020-07-06):
有哪位前辈能讲解下具体实现原理吗?

楼主:
1. C8把高频信号滤除
2. C12,L4组成谐振电路,把f2-f3之外信号滤除
3. Q2放大f2-f3 频宽段信号
4. C11对fa信号形成正反馈(f2-f3之间频段信号)
5. C12滤除无用高频信号6. C6耦合
以上看人部分电路看法,请各位补充和纠正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此类简易电路,频率不稳,频偏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此类简易电路,频率不稳,频偏不稳。

单纯技术学习交流,提升专业基础

网友B:
Q1是音频放大
Q2是高频振荡。利用IB对CBE的影响实现调频。
Q3高频功率放大。

网友B:
频率漂移严重,并且功率偏大,应该是违反了某些法规的。
不应该使用或测试这类电路。

网友C:
Q1是音频放大,Q2是经典的电容三点式振荡,Q3是末级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