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f4系统时钟配置的两种方法存在的一些小疑惑

楼主(2018-07-17):
方法一,采用官方库提供的配置(这里外部晶振25MHz,系统配置为168MHz)STM32F4启动与STM32F10X不同,时钟已经默认配置好:Reset handler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可以看出,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系统调用了SystemInit函数。
问题1:我想请问这就是不是意味着stm32f4的时钟配置,不需要想f1那样在main函数里进行SystemInit ();初始化,而是像中断函数一样会自动进去?
但是用这种方法感觉不灵活,因为当硬件晶振改变时同时需要自己去修改PLL_M,PLL_N,PLL_P和#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的值
因此有第二种方法: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DeInit();    //RCC寄存器初始化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用外部时钟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等待外部时钟启动
    {
        RCC_PLLCmd(DISABLE);    //配置PLL前应先关闭主PLL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选择PLL时钟为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HCLK(AHB)时钟为系统时钟1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PCLK(APB1)时钟为HCLK时钟4分频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PCLK(APB2)时钟为HCLK时钟2分频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25,336,2,7);    //PLL时钟配置,外部晶振为25MHz,系统配置为168MHz
        RCC_PLLCmd(ENABLE);    //PLL时钟开启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准备好
    }
}

问题二:这种方法跟f1配置的时候比较类似,在main里初始化,个人也比较习惯用这种,不过这样的话,在启动文件中需不需要将 LDR     R0, =SystemInit  这句话屏蔽?或者将SystemInit  ()这个函数清空?否则每次上电就要初始化两次时钟,这样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