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测量纹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06):
各位大神,我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时,遇到下面情况,测量5V波形,波形不太对,然后我把示波器探针和地夹都接到板卡的地上,波形和5v的波形一样,波形如下:

这是不是示波器的背景噪声呢?那我为什么把示波器探针和地夹接在一起,悬空,波形又平滑了呢。
还是说这也是板卡上的噪声?

网友A:
这大概是电源板与示波器之间的 工频成分 共模噪声,幅值不算大。
示波器地夹不应该用于测量噪声, 在示波器表棒的袋子里应该有一到两个弹簧,那是在拔掉地夹后套上去用于测量噪声的弹簧地

@16603247317 :没有什么影响。 模拟部分没做好的会有一点误差
您好 ,我后来用弹簧 也是这样的,这个对板卡性能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B:
试试用电池运行的示波器,看看会不会不一样。

好的,有机会试一下,现在手里没有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