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6编译出现undefined symbol怎么解决

楼主(2020-07-06):
(图片)

网友A:
这么多没有定义,  应该是库的头文件没有设定好. 往往是路径配置问题

网友B:
应该解决了吧  这个是找不到头文件

网友B:
一般如果你用CCS打开controlsuite等下的例程 编译没问题  但是拷到其他地方编译会报错
因为工程属性下会设置搜索路径  拷贝后就会找不到  显示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