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ZET6+RA8875驱动7寸液晶屏还是用stm32F429直接驱动7寸液晶屏好,各位大神路过帮参谋一下,谢谢

楼主(2018-07-17):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7寸液晶屏,这方面经验比较次,不知道用STM32F103ZET6+RA8875驱动7寸液晶屏还是用stm32F429直接驱动7寸液晶屏好,各位大神路过帮参谋一下,谢谢

网友A(2020-12-25):
如除显示以外F103够用的话,用F103就可以了,RA8875内有对显示图片处理的好多功能,MCU发指令就可以,对MCU速度要求不高的,不过RA8875已是10年前的产品了,可改用瑞佑新的控制IC:RA8889,功能会比8875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