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二:基础功能测试——下载,在线调试

楼主(2020-07-07):
在测试PW200的时候,第一步就掉坑里去了,那个PW200,壳体接口用的简易牛角座接口是可以防反接和错位的,但是送的线那一端却不是,然后一步小心,就把线接错位了。

本来操作读取flash的,结果一直报错

各种核对操作步骤,反复了很多次依旧这个提示,最后上万用表发现板子没供电,才发现了这个低级错误
看了下线序,除了不工作,没有什么有害的影响,万幸,把线重新插拔接好设置好芯片型号。PW200是根据芯片大类到芯片FLASH容量来分类,不用找具体的型号,速度很快。

不过ST的CubeProgram已经是自动识别芯片型号了,连接上stlink后,就识别出芯片信息

测试下基础的一些功能,这些都集成在“执行”菜单下

这里就有一个很不习惯的地方,看下图

这个TAB标签在工具栏下面,一般的软件也没啥,但是这里的工具栏并不是通用的,而是针对某个TAB标签的操作,跳来跳去,反而麻烦了,正常使用来说,就应该把工具栏做到对应的TAB标签下面去了。这一点真的很不习惯。
操作读取,查空等都没问题,就是结果依旧是要跳来跳去的去看

这里就是烧录的时候,没有点应用固件,找了好久的原因,数据全是FF

然后体验下MDK调试,本来以为驱动啥的一切ok了,没想到MDK里怎么也不认,才看到群里有个文档
Win 7 如果执行了WinSerial的驱动安装,可能会存在一个副作用,就是Debugger驱动会被系统分配到mbedCompositeDevice,导致无法识别到CMSIS-DAPICWDebugger
立马查看下设备管理器。果然如此

手动更改为“USB Composite Device”

这里要选择第二个“USB Composite Device”,如果选择了第一个,会直接提示安装失败

安装完后,要重启电脑一次,MDK里就可以识别了

然而到这,驱动问题还没完,你会发现PowerWriter软件又不认调试器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驱动又出问题了

再次按照文档的方法,安装一次驱动,重启数次测试ok,PowerWriter和MDK都可以使用了 不得不吐槽一句,这个驱动简直是个大bug

测试了MDK的各种操作,都ok,和STlink一样,均可以支持F446的满数5个断点,故意设置6个,7个,就会提醒设置错了

下载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奇葩想象,就是奇数次下载都会失败,欧数次成功,反复多次确认如此,
后经技术人员指导,发现和keil设置有关。之前一直用STlink,所以没接reset脚是正常下载的,但是换PW200后,可能keil识别上有点问题,导致这个现象。

默认的是Autodecet,改为SYSRESETREQ就可以一直下载了。

这一篇的所有操作都是和STlink对比来操作的,整体感觉,在软件调试信息输出,界面易操作性和直观上,PowerWriter还可以提高很多,不过开发人员的任务量也确实挺大的,期待以后越来越完善的版本。

网友A:
为第一个线导致的坑。。。(。・_・。)ノI’m sorry~,宝宝有苦也说不出 。。。。持续改进,继续努力!谢谢支持!

网友B(2020-08-06):
没用过这种烧录器

网友C:
请问这是干嘛用的烧录器呢

网友D:
还可以申请试用吗

网友E:
非常羡慕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干嘛用的烧录器呢

给程序加密的烧录器,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