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芯片的PWM输出功能

楼主(2020-07-06):
请问,这个芯片MIN58的芯片,PWM输出必须有个预分频吗,至少是1/2分频?

网友A:
如果那个是0不就可以不分频了。

网友A:
喔,理解错了,如果是0就停止了。。。对,至少二分之一。

网友:
喔,原来这样,之前以为可以设置到1比1呢。

网友B:
多看手册果然有好处。预分频,分频是两个概念。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分频呢

网友D:
请问可以倍频吗

网友E:
数据手册上就是这样写的啊

网友F:
倍频就太快了

网友G:
是的 虽小就是1/2

网友H(2020-09-15):
您好,请问mini58TDE的程序是通用的吗?我的电脑cpu风扇2与RGB灯管是这个芯片控制的。现在产生故障更换芯片无效发现此芯片带程序想自己刷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