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击穿

楼主(2020-07-06):
图中耗尽型MOS管BSP135被击穿,导致整个回路很多器件都烧坏。
这个电路通常下都是正常工作的,偶尔发生MOS管被击穿的情况,我该怎么复现这种损坏场景呢?

网友A:
这样看不到你的问题,  你得上传你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不到你的问题,  你得上传你的图纸

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惹祸。线路多。你要什么功能?恒流缓启动光耦。

谢谢!
只是普通的开关量输入电路,电路复杂一是因为要在前级电路上降压,二是要抵抗2KV浪涌冲击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有误,  我看你的 MOS 管不能开通
如果开关型工作,  电感的续流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有误,  我看你的 MOS 管不能开通
如果开关型工作,  电感的续流如何解决? ...

这是耗尽型mos管,Vgs=0V时都是开通的。
前端的是磁珠,不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仔细看,磁珠无用武之地,主因是330欧姆和10uF这路径有大电流,使得JFET过载。
只是推动光耦,不必这 ...

你说的有道理,谢谢!我算下功耗。
这个电路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工作的,只有个别PCB板会发生Mos管击穿的情况,貌似是打完耐压后有损伤。可能前面接口保护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