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 LED灯测试

楼主(2020-07-06):
SDK-HC89F0541开发板,首件事就是开箱、上电,看看出厂所配DEMO演示效果,用USB线连上电脑后,处理红色的LED2点亮外,并无什么特别的可视效果。
既然这样就自行编写个点灯程序吧,当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构建开发环境,依次是安装KEILHC-LINKHC-DRIVER、下载例程、收集常规资料等。
较遗憾的是在找到资料中却没有PDF版的原理图,无奈只能手工测量LEDKEY的引脚连接关系,经测试为LED4P00LED3为电源指示灯;而K2是通过J13来连接接P24,使用时需短接J13
1  MCU引脚图

MCU引脚图可以看出,开发板上JP7JP8的引脚排列完全是按照芯片的引脚顺序来排列。

在安装插件成功后,可KEIL得芯片列表中看到HC89F0451的身影,见图2。为了程序的下载,应按图3所示将驱动程序设置为“HC-LINK Driver”,其配置如图4所示。
2 芯片列表

3 驱动程序设置

4 驱动配置内容

此后的工作就是编写一个LED灯闪烁的程序,其内容如下:
#define LED4   P0_0               //LED4
//         LED3                         电源指示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1000;j++);
}
void main(void)
{
         while((CLKCON&0x20)!=0x20);
         CLKSWR = 0x51;
         while((CLKSWR&0xC0)!=0x40);
         CLKDIV = 0x01;
         P0M0 = 0xC2;               // P00设置为推挽输出
         LED4 = 1;                   // 熄灭LED4
         while(1)
         {
                    LED4 = 0;              // 点亮LED4
                    delay();
                    LED4 = 1;              // 熄灭LED4
                   delay();
  }
}

经程序下载,其显示效果如期所愿,证明程序正确。
工程文件RAR:

网友A:
HClink已经更新到4.0了吧。建议官方在软件上加个上电的按钮,方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link已经更新到4.0了吧。建议官方在软件上加个上电的按钮,方便测试。

有道理

网友B:
这个的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C:
构建开发环境最关键。

网友D:
在哪里下载的例程呢

芯圣官网,百度直接搜就可以进去了
他们芯圣的官网有,例程好像还是像挺多的

网友E:
不知道这个性能咋么样额

网友F:
HC-LINK价格贵吗

不贵吧,像淘宝都有得卖

网友G:
例程在哪呢

网友H:
只能用keil吗

网友I:
没有显示的效果吗

网友G:
期待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B:
HC89F0541不错。

网友E:
有相关的demo吗

网友H:
IAR能不能开发呢

网友C:
配置芯片有程序吗

他们芯圣的官网有,例程好像还是像挺多的

网友D:
DEMO演示效果怎么样

网友J:
HC89F0541看着不错呢。

网友F:
可以使用jlink吗

网友I:
来个视频的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下载的例程呢

官网下载HC89F0541Register Example V1.0.1.0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MO演示效果怎么样

没见到,所以自己编了个点亮LED的程序以供大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芯片有程序吗

好像没有,只能手工配置。

楼主:
HC-LINK是板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IAR能不能开发呢

暂未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性能咋么样额

性能还可以,但有的引脚不太好用。一般单片机可以驱动的OLED屏,但在这个芯片上一直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来个视频的演示。

效果太简单了,感兴趣的可以下载工程去体验一下。

网友K(2020-11-27):
使用的是SDK开发版,没有掰开,使用KEILE在线仿真也可以,不知道如何能烧录进去,使用isp烧录,点下载,显示“开始握手,请重新上电”,就不知如何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