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F407的3个串口初始化呢,保证能通

楼主(2018-07-17):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erial_pp.h"
//////////////////////////////////////////////////////////////////////////////////
//如果使用uc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if SYSTEM_SUPPORT_OS
#include "includes.h"                                        //ucos 使用
#endif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if EN_USART1_R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endif

}

u8 buffer[500];
u32 stat=0;
u32 i ,j;
int len1;

u8 BUF[50];

u8 Finish = 0;
u8 USART_FINISH = 0;//串口接收完成标志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buffer[stat]=Res;
//                buffer[st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buffer[stat] == 0xFC && USART_FINISH == 1){
                        buffer[0]=0xFC;
                        stat=0;
                        USART_FINISH = 0;
                }
                if(buffer[0] == 0xFC && stat==5){

                        for(i = 0; i < 6; i++) {
                                BUF = buffer;
            }
                  len1 = CharBuf2Int(BUF + 2, 4);//数据体长度
                        if(len1 > 50){
                                for(i = 0; i < 6; i++) {
                                BUF = 0;
              }
                        }
                }

                if((len1 < 50)&&(stat==6+len1) ){
                        for(i = 0; i <= len1+6; i++) {
                                BUF = buffer;
                                USART_FINISH = 1;
            }
                        Finish = 1;
                        stat = 0;

//                        for(j=0;j<=6+len1;j++){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fer[j]);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                                for(j=0;j<=6+len1;j++){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j]);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
                else {
                        stat++;
                }
                /*        清除串口接收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xit();
#endif
}

u8 TxBuffer[256];
u8 TxCounter=0;
u8 count=0;

void Initial_UART2(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u8 chrTemp[250];

void CopeSerial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printf("USART2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TxCounter++]);
    if(TxCounter == count)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XE);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CopeSerialData((unsigned char)USART2->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ORE);

}

void uart3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8;//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u8 AAG[6];
u8 ag;
u8 AAG_FLAG;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AAG[ag++]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USART_SendData(USART3,cards[jiaobiao-1]);
  }
                /*        清除串口接收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RXNE);
        if(ag == 6){
                ag = 0;
                AAG_FLAG = 1;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