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20-07-06):
步进电机是一种常用的执行器件,使用它能进行精准的定位及转速调节等工作。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要由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及单片机构成。
为了驱动步进电机,除了硬件方面的准备,还需必要的软件配合。
要手工编写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分配引脚的使用
以步进电机的MA~ MD引脚分别与P24P35P34P33相连接

2)定义输出高低电平的宏定义
#define MAL      P2_4= 0
#define MAH     P2_4= 1
#define MBL      P3_5=0
#define MBH     P3_5= 1
#define MCL     P3_4= 0
#define MCH     P3_4= 1
#define MDL     P3_3= 0
#define MDH     P3_3= 1

3)配置延时函数
配置延时函数的工作在步进电机的驱动中十分重要,它控制着步进电机运转的快慢。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对于步进电机来说其速度是与驱动脉冲有关,但也并非脉冲越快,电机的转速越快。因为电机电机属于机械器件,要建立相应的磁场及达到相应的扭矩才能使电机转动。过快的脉冲只会使电机在原地震颤和抖动,并无法旋转。
使电机转动的延时函数为:
void delay_ms(void)
{
           unsigned char b,c;
           for(c=0;c<180;c++)
           {
                 for(b=0;b<15;b++);
           }
}

4)控制电机旋转方向
对于4相5线式步进电机来讲,可通过8个节拍的脉冲序列来控制其正反转。
正转的驱动函数为:
void zx()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64;X++)
    {
      for(Y=0;Y<8;Y++)
      {
         MDL;
         MAH; //A
         delay_ms();
         MBH; //AB
         delay_ms();
         MAL; //B
         delay_ms();
         MCH; //BC
         delay_ms();
         MBL; //C
         delay_ms();
         MDH; //CD
         delay_ms();
         MCL; //D
         delay_ms();
         MAH; //DA
         delay_ms();
       }
    }
}

反转的驱动函数为:
void fx()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64;X++)
    {
      for(Y=0;Y<8;Y++)
      {
         MDH;
         MAH; //A
         delay_ms();
         MAL; //AB
         delay_ms();
         MCH; //B
         delay_ms();
         MDL; //BC
         delay_ms();
         MBH; //C
         delay_ms();
         MCL; //CD
         delay_ms();
         MAH; //D
         delay_ms();
         MBL; //DA
         delay_ms();
       }
    }
}

5)主程序控制电机运行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data=1,f,c;
          while((CLKCON&0x20)!=0x20);
          CLKSWR = 0x51;
          while((CLKSWR&0xC0)!=0x40);
          CLKDIV = 0x01;
          P0M0 = 0xC2;
          P2M4 = 0xC2;
          P3M5 = 0xC2;
          P3M4 = 0xC2;
          P3M3 = 0xC2;
          LED4 = 1;
          delay_ms();
          MAL;
          MBL;
          MCL;
          MDL;
          delay_ms();
          LED4 = 0;
          f=1;
          for(c=0;c<rdata;c++)
          {
                  if(f==0)
                       fx();
                 else
                  {
                       zx();
                  }
          }
          LED4 = 1;
          f=0;
          for(c=0;c<rdata;c++)
          {
                  if(f==0)
                        fx();
                  else
                 {
                       zx();
                 }
          }
          while(1);
}

经实际验证,其效果正常并如图所示。
步进电机驱动效果图

网友A(2021-06-10):
直接用延时函数只能用于一般的控制,精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延时函数只能用于一般的控制,精度太差,

道理上的确是这么说,但实际效果有限,这种步进电机的调节空间有限,过快过慢均不相应。

网友B:
这个步进电机有点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步进电机有点历史了

的确是这样,基本是做些简单测试和使用。

网友C:
这个驱动确实不错的。很棒。

网友D:
两相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器怎么选的

网友F:
步进电机启动器的脉冲频率与速度成正比吧

网友G:
给步进电机子程序加个延时

网友H:
用定时的方式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I:
没加延时函数效率高

网友J:
电机的最大速度会受到延时方法的影响

网友K:
中断PWM/延时函数

网友L:
脉冲序列的产生用微处理器实现,有软件延时和硬件定时两种方法。

网友G:
中断步进电机运行

网友F:
步进电机28byj48的延时程序中的值如何计算?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接线

网友D:
用单片机编写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 有哪几种方案?

网友L:
通过调用标准的延时子程序来实现

网友K:
对步进电机控制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速度调节

网友M:
减速电机吗?

网友J:
一直是用最普通的延时方法

网友I:
以一定脉冲频率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