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一下,uart的两个引脚tx和rx悬空时有一个是低电平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7-06):
MCU跟蓝牙模块之间串口通信,但蓝牙模块的BTRX引脚悬空的时候是低电平 (只有BTTX是高电平)

楼主:
路过一个村庄,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哑巴

网友A:
没啥影响.串口的发送和接收本身的电路就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的就是验证一下在悬空的时候是否有信号被检测到.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想可靠一点,就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了.

网友B:
如果是悬空状态,管脚电平并不确定,或者由外部电路情况确定,能正常识别信号就好。

网友C:
你先自己发给自己收看看正否正常,如果正常收发就没关系啊

网友D(2020-08-06):
好像没关系吧

网友E:
我一调试就通了 所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F:
悬空没啥影响

网友G:
应该不影响通讯

网友H:
手册上没有特别说明

楼主(2020-12-12):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