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以太网在软件复位时卡住

楼主:
我使用的是官方1.4的库里的以太网例程,连接网线下载程序后,打开DEBUG发现程序一直卡在 reval_state = enet_software_reset();
进去后发现,dma_flag = (ENET_DMA_BCTL & ENET_DMA_BCTL_SWR); SWR位一直不复位。

网友A(点评):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0-07-06):
enet_system_setup();
enet_gpio_config();
enet_mac_dma_config();

    reval_state = enet_software_reset();
    if(reval_state == ERROR){
        while(1){}

}

    /* reset all core internal registers located in CLK_TX and CLK_RX */
    ENET_DMA_BCTL |= ENET_DMA_BCTL_SWR;

    /* wait for reset operation complete */
    do{
        dma_flag = (ENET_DMA_BCTL & ENET_DMA_BCTL_SWR);
        timeout++;
    }while((RESET != dma_flag) && (ENET_DELAY_TO != timeout));

PHY芯片配置的管脚也是对的,PHY芯片也复位了,但就是卡在软件复位这里。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C:
纯硬件复位可以吗

网友D:
先排除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G(2021-02-22):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H:
void enet_deinit(void)
{
    rcu_periph_reset_enable(RCU_ENETRST);
    rcu_periph_reset_disable(RCU_ENETRST);
    enet_initpara_reset();
    rcu_periph_reset_enable(RCU_ENETRST);//新增
}
在void enet_deinit(void)函数中,新增 rcu_periph_reset_enable(RCU_ENETRST);软件复位就可以过

网友I(2021-08-14):
复位不成功?

网友J:
我用来测试的板子,用着用着突然间发现看门狗一直复位。在线调试也是一直卡在这一步。经过硬件人员的分析,是因为PHY网口芯片坏了。检测是不是PHY芯片坏了,可以将板子的网线直接连到电脑上,然后打开电脑的网络设置,看里面的以太网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测到,说明就是芯片坏了。

图中红框是正常连接电脑检测到的

图中红框是正常连接电脑检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