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芯片型号确认

楼主:
请大神辨认如图中的两个芯片型号,该芯片上丝印好像是IACGJ的字符,不确定前面的“I”是字母i的大写还是标识芯片的一个竖线;另外一个上面的丝印是BONXE的4个贴片引脚的“芯片”,貌似是个有源晶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请各位赐教一下!

1594035236(1).png (363.4 KB )

丝印为BONXE的4个贴片引脚芯片

丝印为BONXE的4个贴片引脚芯片

丝印为IACGJ的芯片

丝印为IACGJ的芯片

网友A(2020-07-07):
上面还可能是个电容,下面我要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还可能是个电容,下面我要看看手册,

好的,十分感谢;
目前的猜测是上面的可能是有源晶振或者硅晶,但是不知道型号;也有可能是电容。
下面的应该是一种LED补光灯的驱动芯片类似的,也需要知道一些型号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还可能是个电容,下面我要看看手册,

你好,请问找到芯片型号了吗?

网友A:
MP24894

楼主(点评):
感谢宋大神

网友B:
宋大侠真神,哈哈

楼主(2020-08-07):
想知道 大佬,都是怎么根据这些丝印信息找到这些资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知道 大佬,都是怎么根据这些丝印信息找到这些资料的?

查手册,根据你发的信息确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知道 大佬,都是怎么根据这些丝印信息找到这些资料的?

大佬好像有这方面的数据库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