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AD和DA的精度

楼主(2020-07-06):
F3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网友A:
能不能真正达到12位?具体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B:
其他的微控制器的AD和DA的性能又怎样?

网友C:
看手册吧,不同的系列AD和DA的精度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D:
其他的微控制器,同等价位的一般AD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

网友E:
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注明测试条件的

网友F:
精度还是外部电路设计比较好的啊。

网友G:
这段时间用过感觉还是不错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H:
单片机的内置AD转换位数是固定的。。

网友I:
尽量提高电源质量,如纹波等。

网友J:
应该可以信号滤滤波。。

网友K:
分辨率决不等同于精度。

网友L:
基准源是测量精度的重要保证。

网友M:
对于精度,一般用直接用线性度表示。。

网友N:
电压对 A/D 转换精度有一定影响

网友O:
提高AD前端运放电路的转换精度,尽量选用精度高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P:
信号滤波之后精度就提高了。

网友Q:
模数器件的精度指标是用积分非线性度(Interger NonLiner)即INL值来表示。

网友R:
转换器位数应该比总精度要求的最低分辩率高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