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方波BLDC控制问题

楼主(2020-07-07):
BLDC是带三个霍尔传感器的,通过方波进行控制,通过中断读取hall状态再根据电机电气时序图来进行换向。 实际控制中,电机能够正常正反转调速,但是噪音特别大。所以想通过输出波形来请教下各位大神,具体原因出在哪里:

1.低转速下的UVW输出波形
2.转速上升后,梯形波感觉左边往右移了,没有低转速下的那种梯形
3.放大后看到每相刚上电的时候会有两次较大的上升电压,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A:
正弦波逆变器 431页 9.6M
正弦波逆变器 430页

楼主:
你这。。。。  牛

另外我的波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点评):
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吧,少累哈

网友B(2021-08-03):
我的也出现了梯形没有不对称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