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写入到芯片里可以再从芯片里读出吗?

楼主(2020-07-07):
芯片是写入后可以用什么方式再读出吗?

网友A:
不加密是可以的

楼主:
请问怎么读出呢?出个500红包能不能教下呢。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读出呢?出个500红包能不能教下呢。谢谢啦

UniFlash. In UniFlash v4, you can go to the "Memory" tab, click on "Read Target Device" and then click on "Export" to save the memory to either binary or COFF format.
你试试哈  成功了付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Flash. In UniFlash v4, you can go to the "Memory" tab, click on "Read Target Device" and then  ...

软件也识别到了烧录器,可为什么点读取会一直loading,然后点一下左边栏的再点回读取就跳未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也识别到了烧录器,可为什么点读取会一直loading,然后点一下左边栏的再点回读取就跳未连接

软件连接到了仿真器  但是仿真器连接不到目标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连接到了仿真器  但是仿真器连接不到目标器件

EMU0和EMU1芯片有3.3V的上拉了,仿真器应该可以不接吧?PD是供电3.3V吧。TRSTn要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连接到了仿真器  但是仿真器连接不到目标器件

地址是怎么填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是怎么填的呢?

28034 中读取的3E8000到 3F8000区域   其他的看看手册  看看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4 中读取的3E8000到 3F8000区域   其他的看看手册  看看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4 中读取的3E8000到 3F8000区域   其他的看看手册  看看具体位置

读出来的数据几乎都是0000,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出来的数据几乎都是0000,是不是加密了?

有可能   确认是不是加密  最好用CCS连接调试看看
是不是不让你用了  或者提示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