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5 0v 充电问题

楼主(2020-07-07):
立创 买的TP4055 这个IC 。
想请问 TP4055 这类IC 是否可以对电池0V 充电的功能。

我测试电池进入保护状态后,使用这个IC充电,无法激活电池。

网友A:
可能是放反接保护被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放反接保护被触发了。

电池接入就是0V 。不是过放导致的0V 。
接入5V 后,还是没有激活。

网友B:
任何一款充电芯片 对0V的都没用
0V电池 一般分2种
1 保护板保护断电,此时电池电压 低于2.6-2.8,此时 绕过保护板 给电池小电流充电 电压上来3V 接回保护板 估计可以抢救回来。
2 电芯真正0.8V 以下了,此时如果小电流充电,电压不升上来,那就真挂了

网友C:
是否接有保护板?试试我们的CN3162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