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TK触摸按键按键次数的问题

楼主(2020-07-07):
请问怎么计算TK触摸按键的按键次数,要怎么实现?

网友A:
您好,触摸按键程序中,exKeyValueFlag这个为32位的变量,这个变量的一个bit对应一个TK通道,当手指触摸到按键时,对应bit会置1,手指拿开时,对应bit会置0,例如:TK0对应的触控按键触发,exKeyValueFlag = 0x00000001;TK1对应的按键触发时,exKeyValueFlag = 0x00000002;TK2对应的按键触发时,exKeyValueFlag = 0x00000004。以此类推,如果要计算触控按键按下的次数,需要在程序里面根据exKeyValueFlag的值的变化做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