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代码原因导致无法二次下载

楼主(2020-07-07):
在用STM32F429调试 NAND FLASH, 不知道配置是否正确,第二次下载(ST-LINK)代码后一直提示can not halt the core,试了网上各种办法都无法解决。当屏蔽了操作NAND FLASH的代码后就能正常下载了,请问大神这怎么解决?

网友A:
具体如何解决,估计这里没有人能直接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印象是跟NAND Flash相关(这里只能说相关),因为你只要屏蔽这段代码就好了,但这只能算是一个感性认识.
其次,你在不能下载的时候,提示是"can not halt the core",百度了一下这个提示,很多人提问,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人弄好了.这个说明,你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问题肯定是有解的.
最后.把这个成功的案例介绍给你(但不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根本不知道你的具体使用环境),
1/CPU是在等待某一个信号,比如访问片外的NAND Flash,所以停不下来,把这个信号找到就好了;
2/把JTAG的NRST线连接上,不行就软件复位一下.看看从最最开始的地方运行,具体是到什么地方不能停下来的.
https://forum.segger.com/index.php/Thread/56-unable-to-halt-ARM-core/

网友B(2020-08-06):
复位可以吗

网友C:
是不是地址出问题了

网友D: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E:
程序写到哪里去了

网友F: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G:
贴上来 看看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