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蓝牙模块连接不上

楼主(2020-07-07):
在淘宝上买了JDY-31蓝牙模块,串口AT命令正常,就是手机蓝牙配对成功了,但是用配套的调试APP总是连接不上,有谁用过的吗?

楼主:
就是这个蓝牙模块

网友A:
发一个我自己做的APP给你试试看。

网友A:
我也在淘宝上这家买的模块,跟你这个一模一样,之前用人家的APP没有搞定,后来也在淘宝上拍了APP源码,自己修改APP跟蓝牙的链接的6次限制,只要退出,就完全退出socket的连接,你可以试试看,模块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xdqfc  下载了你的APP,还是没有连接上啊

网友A:
再发一个串口的调试软件给你,请自己选择你使用的COM端口,波特率是9600,我附件里面有对应的截图,刚才实验了发送跟接收数据,一点问题没有,附件一起发给你,希望你能成功。APP打开是先搜索蓝牙设备,再连接蓝牙设备,连接好后,手机会震动一下,下面就可以发送和接收了。再不行的话,就加我QQ吧。

网友A:
模块的TXD跟RXD与CH340转换板RXD跟TXD连接,不要接反了。波特率9600后,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
画面上,我发送了几个hello,串口软件显示已经接收到了啊,另外串口软件发送了123456.。。。。我手机APP也接收到了,

网友A:
实在不行,把手机重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