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深紫外UVC杀菌灯-LED高精度恒流驱动IC

楼主(2020-07-07):
芯片特性
最简易之线性定电流组件
10mA~240mA 单通道,3 支封装脚位,定电流驱动器&nBSP;
固定电流设计,不需要外加电阻设定电流
宽电源电压范围 3V ~ 24V   ±4% 电流精度
低输出端电压降  IPN = 20mA → *** ≒ 0.3V  IPN = 60mA → *** ≒ 0.35V
支持 3kHz PWM 调光   芯片接面工作温度 -40℃ ~ 125℃
电源及负载调变率 0.1%/V
线性过温保护
SOT23-3/SOT89 无铅环保封装
  NU501 系列是一简单的定电流组件,在各种 LED 照 明产品的应用上非常容易使用。其具有***的负载与电 源调变率和极小输出电流误差。NU501 系列能使 LED 的 电流非常稳定,在大面积的光源上,即使电源及负载的 变动范围很大时,都能让 LED 亮度保持均匀一致,并增 长 LED 使用寿命。
  除了支持宽广电源范围外,NU501 的 VDD脚可以支持 3kHz 频率内开关应用,配合数字 PWM 控制线路,可达到 更精准的灰阶电流控制应用。
应用:
          深紫外UVC/UVA杀菌灯
           一般 LED 照明
            建筑装饰照明
            广告灯箱
            LED 字灯, 灯条, 片灯
            RGB 显示器/指示灯/装饰灯
            LED 手电筒

楼主:
芯片特性
最简易之线性定电流组件
10mA~240mA 单通道,3 支封装脚位,定电流驱动器

楼主:
应用:
          深紫外UVC/UVA杀菌灯
           一般 LED 照明
            建筑装饰照明
            广告灯箱
            LED 字灯, 灯条, 片灯
            RGB 显示器/指示灯/装饰灯
            LED 手电筒

楼主(2020-08-10):
用:
          深紫外UVC/UVA杀菌灯
           一般 LED 照明
            建筑装饰照明
            广告灯箱
            LED 字灯, 灯条, 片灯
            RGB 显示器/指示灯/装饰灯
            LED 手电筒

楼主(2020-10-14):
10mA~240mA 单通道,3 支封装脚位,定电流驱动器

楼主(2021-01-22):
VDD 电源电压范围 3V ~ 24V,宽广电源设计,自 我供电架构,不需另外提供电源

网友A:
来看看了解一下。
芯片特性
最简易之线性定电流组件
10mA~240mA 单通道,3 支封装脚位,定电流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