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能不能给.c.h上锁?

楼主(2020-07-07):
RT,防止误改

网友A:
做成库???
或者, 在文件上面点右键, 修改它的读写权限,  设成只读???

网友B:
文件系统里放只读属性

网友C:
怎么上锁呢

网友D:
可以做备份吧

网友E:
没考虑过这么多

网友F: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G(2020-08-10):
没搞过,不知道啊

网友G:
看看有没有大神会,我也学学。

网友H:
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