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vbak在哪里?

楼主(2020-07-07):
VBAK range: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ock 32 KHz oscillator and
backup registers (through power switch) when VDD is not present.
按照这个描述VBAK应该是与VDD分开的,其它地方没有VBAK的管脚定义。VBAK如果只是芯片内部的一个信号,就没有必要这么描述。

网友A:
VBAK是内部信号,在F10x里VBAK可以在VDD和VBAT之间切换,在E230里是固定与VDD连接的

楼主:
明白了,是内部信号

网友B:
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呢

网友C:
我有些糊涂了

网友D:
为什么会是内部的呢

网友E:
这个引脚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F:
自己去看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