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3路PWM控制3个R\G\B的灯实现彩灯

楼主(2020-07-07):
用3路PWM控制3个R\G\B的灯,改为PWM的占空比就可以实现彩灯显示,但是这个PWM占空比如何来调整 的?有相关的例子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芯片,所以以STM32G0为例,说明一下:
在STM32Cube_FW_G0_V1.3.0\Projects\NUCLEO-G071RB\Examples\TIM\TIM_PWMOutput这个路径里就有输出4路PWM的例子.直接修改其中的CCRx(x=1,2,3,4)就可以修改占空比了.

To get TIM1 output clock at 24 KHz, the period (AR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ARR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 output clock) - 1
           = 2295

    TIM1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1_CCR1/ TIM1_ARR + 1)* 100 = 50%
    TIM1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1_CCR2/ TIM1_ARR + 1)* 100 = 37.5%
    TIM1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1_CCR3/ TIM1_ARR + 1)* 100 = 25%
    TIM1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1_CCR4/ TIM1_ARR + 1)* 100 = 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芯片,所以以STM32G0为例,说明一下:
在STM32Cube_FW_G0_V1.3.0\Projects\NUCLE ...

现在CCRx(x=0\1\2)的寄存器是0~255。如果有个定时器每隔1MS就改变一次占空比,这个各自占空比CCRx的参数是多少的?比喻:第一个1MS定时:CCR0=255,CCR1=100,CCR2=0,第二个1MS定时:CCR0=255,CCR1=80,CCR2=0,……如此类推。这个改变占空比参数要怎么样做才最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CCRx(x=0\1\2)的寄存器是0~255。如果有个定时器每隔1MS就改变一次占空比,这个各自占空比CCRx的参数 ...

你这个CCR0和CCR2根本就没有变.只是改变了CCR1.那就在1ms的定时器中断里修改CCR1的值减去20即可. 需要画个软件流程图给你吗?

网友B(2020-08-06):
配置寄存器啊

网友C: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D:
我都是用定时器 没用过pwm啊

网友E:
三路都用pwm的话 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F:
官网就有例程啊应该

网友G:
相关博客上应该有很多

网友H: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