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MicroPython系列十:RTC实时时...

楼主(2020-07-07):
一、实验目的
使用micropython RTC向串口发送时间数据。

二、实验设备及平台
  • iCore3双核心板点击购买
  • Micro USB线
  • 电脑

三、实验原理
STM32的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通过软件来对其进行相关的配置,可以提供时钟功能,通过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调整时钟,最终通过串口在终端显示时间。

四、实验步骤
  • 用数据线将iCore3的USB-OTG口与电脑相连;
  • 打开PYBFLASH磁盘,将代码包中的main.py文件替换到PYBFLASH的main.py,弹出磁盘;
  • 用数据线将iCore3的USB-UART口与电脑相连,将电源跳帽选择为USB-UART供电,iCore3重新上电,代码运行;
  • 在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器连接相应串口(具体请在此电脑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波特率9600;

五、实验现象
在接收区可以看到显示的时间和日期,如下图所示:

六、实验程序
# -*- coding: utf-8-*-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UART #导入
import pyb

#定义串口4对象,波特率9600
U4 = UART(4,9600)

#定义RTC对象
rtc = pyb.RTC()

#设置RTC时钟
#(year, month, day, weekday, hours, minutes, seconds, subseconds) weekday is 1-7 for Monday through Sunday. subseconds counts down from 255 to 0
# rtc.datetime((2020, 6, 4, 4, 9, 13, 0, 0))

#时钟校准
#rtc.calibration(cal)

old_time = (0,0,0,0,0,0,0,0)
while True:
    now_time = rtc.datetime()   #获取RTC时间
    if now_time[:-1] != old_time[:-1]: #比较年月日时分秒,不同则向串口发送数据
        U4.write('%s:%s:%s  %s:%s:%s\r\n'%(now_time[4],now_time[5],now_time[6],now_time[0],now_time[1],now_time[2]))
        old_time = now_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