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测评】03 + 漂亮的OLED中英文混合显示(1)

楼主(2020-07-07):
首先,在这里感谢某网友(lisingch),对我的测评进行了技术指导。      OLED目前是比较普遍的显示器件了,淘宝价格也是很便宜的。
网上搜了一圈,找到了数据手册,初始化寄存器的时候会用到的,所以手册还是有必要看一看。
方便网友下载,这里我先贴出来:
091寸OLED模块原理图_IIC接口.pdf (52.35 KB, 下载次数: 40) SSD1306-Revision
一,此款OLED为IIC接口,硬件原理图如图,说明从IIC地址为0x78.与MCU的I2C2 接口相连接。
对于IIC,这里采用了硬件IIC,没有用模拟的,这样效率更高一些,看看我们的初始化函数,iic的速率设置为400K的Fast 模式。
/**
******************************************************************************
** \brief Initialize the I2C peripheral for mast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
**
******************************************************************************/
void I2C_Master_Config(void)
{
stc_i2c_init_t stcI2cInit;
stc_clk_freq_t stcClkFreq;

/* Initialize I2C port*/
PORT_SetFunc(I2C2_SCL_PORT, I2C2_SCL_PIN, Func_I2c2_Scl, Disable);
PORT_SetFunc(I2C2_SDA_PORT, I2C2_SDA_PIN, Func_I2c2_Sda, Disable);

/* Enable I2C Peripheral*/
PWC_Fcg1PeriphClockCmd(PWC_FCG1_PERIPH_I2C2, Enable);

I2C_DeInit(I2C_CH);

/* Get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CLK_GetClockFreq(&stcClkFreq);

MEM_ZERO_STRUCT(stcI2cInit);
stcI2cInit.enI2cMode = I2cMaster;
stcI2cInit.u32Pclk3 = stcClkFreq.pclk3Freq;
stcI2cInit.u32Baudrate = 400000ul;
stcI2cInit.u32SclTime = 0ul;
I2C_Init(I2C_CH, &stcI2cInit);

I2C_Cmd(I2C_CH, Enable);
}
然后就是最关键的IIC读写函数了。
/**
******************************************************************************
** \brief Send data to slave
**
** \param pTxData Pointer to the data buffer
** \param u32Size Data size
**
** \retval
**
**
******************************************************************************/
void Master_WriteData(uint8_t Data, uint32_t u32Size)
{
uint32_t u32TimeOut = TIMEOUT;

while(u32Size--)
{
/* Wait tx buffer empty */
u32TimeOut = TIMEOUT;
while(Reset == I2C_GetStatus(I2C_CH, I2C_SR_TEMPTYF))
{
if(0ul == (u32TimeOut--))
{
break;
}
}

/* Send one byte data */
I2C_SendData(I2C_CH, Data);

/* Wait transfer end*/
u32TimeOut = TIMEOUT;
while(Reset == I2C_GetStatus(I2C_CH, I2C_SR_TENDF))
{
if(0ul == (u32TimeOut--))
{
break;
}
}

/* Check ACK */
u32TimeOut = TIMEOUT;
while(Set == I2C_GetStatus(I2C_CH, I2C_SR_NACKDETECTF))
{
if(0ul == (u32TimeOut--))
{
break;
}
}
}
}

基本的iic驱动就OK了,剩下的就是oled取模,这里贴一下取模方式,方便网友参考。

驱动好了,再看看Main函数:
整个工程目录非常清爽!
再上一张靓照效果图:

楼主:
最后,附上完整的MDK工程,欢迎指正!

楼主:
多谢辣椒小哥哥~

网友A:
OLED不是有串口的吗

网友B:
做个gui的吧

网友C:
怎么不让OLED滚动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附上完整的MDK工程,欢迎指正!

学习一下这个。

网友E:
这个是申请的开发板吗

网友F:
手册还是有必要看一看。

网友G:
期待楼主更多的资料分析了。

网友H:
使用的硬件IIC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附上完整的MDK工程,欢迎指正!

是自带字库的LED吗?

网友I:
可以做触摸控制的TFT LCD给力。

网友E:
功能看着真是强大呢。

网友C:
楼主可以做个滚动显示了。

网友H:
可以显示图片吗?

网友G:
有学习就有进步。

网友B:
看着效果确实不错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附上完整的MDK工程,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做个滚动显示了。

是的,有空再研究一下滚动显示~

网友J:
滚动代码:
void OLED_ScrllDisplay(void)
{
//输入你要显示的数据
//...

//垂直+水平滚动
//禁用滚动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右移
OLED_WR_Byte(0x2a,OLED_CMD);
//A:空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B:水平起始页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C:水平滚动速度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D:水平结束页
OLED_WR_Byte(0x03,OLED_CMD);
//垂直滚动位移0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垂直滚动位移1
OLED_WR_Byte(0x01,OLED_CMD);
//启用滚动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滚动代码:
void OLED_ScrllDisplay(void)
{

牛X,等我有空了搞下来试试

网友K:
谢谢分享【OLED中英文混合显示】

网友L(2020-09-08):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正准备调试OLED,正愁找不到资料,这下直接下载就好了

网友M:
感谢无私的小喇叭

网友N:
要不要考虑做一个OLED菜单功能的

网友O(2020-10-14):
多谢,我申请到开发板后也不知道这个屏幕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