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哈,在PROTEL99中,把2个焊盘放在了一起...

楼主(2020-07-07):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哈,在PROTEL99中,把2个焊盘放在了一起,做成了一个焊盘,为什么会报错呀,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吗,谢谢

网友A:
不推荐这样搞
手工焊接没问题
机器焊接 漏锡严重,很多虚焊 不良
要做兼容
不能重叠

网友B:
长焊盘脚 改 net 名就 ok

网友C:
点焊盘脚,更改长度宽度,引脚下做过孔机器贴片会漏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