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单片机swim口什么情况下会置高

楼主(2020-07-08):
我知道仿真调试的情况下是一直为高的,平常程序正常运行的话应该就是正常按照PD1口,输出高为高,输出低位低。但是现在存在上电瞬间一直为高的现象,所以想问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可能(硬件上swim是加了5.1k到GND的)

网友A:
看数据手册,是不是配置为普通IO功能的时候,复位后默认高电平的。

网友B: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C:
每个模式都配置一下 然后看看结果

网友D:
高阻态的时候可以吗

网友E: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F:
跟外部电路连接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网友G(2020-08-07):
这个以前我也碰到过,调试口即使变成普通IO口使用,初始化以前也是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