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最近学习linux遇到各种苦恼,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0-07-08):
        最近项目忙完了,于是乎又拿出封尘已久的linux,搭建开发环境的时候碰到了各种奇葩的问题。我用的vbox虚拟机,加载的是Ubuntu10版本,重启Samba服务器的时候:hc@hc-VirtualBox:~$ sudo /etc/init.d/smbd restartsudo: /etc/init.d/smbd: command not found
提示命令找不到
hc@hc-VirtualBox:~$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现在没有可用的软件包 samba,但是它被其它的软件包引用了。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缺失的软件包可能已被废弃,
或者只能在其他发布源中找到
可是下列软件包取代了它:
  samba-common-bin smbclient samba-common

E: 软件包 samba 没有可供安装的候选者

跟新Samba有提示这个

hc@hc-VirtualBox:~$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E: 未发现软件包 nfs-kernel-server

获取nfs服务器的时候有提示,找不到软件包

反正以前学过的这些完全没问题的东西,现在用起来各种不顺,请教下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

楼主:
网络能ping通电脑,也能ping通www.baidu.com,用百度能上网,但是用自带的火狐浏览器啥都打不开

网友A:
linux好难啊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大概率是源已经失效了。说实话,十年前的源,失效也很正常了。
建议你换个新点的Ubuntu吧……10。。太老了,最次你用个16.04也行啊。建议直接上18.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大概率是源已经失效了。说实话,十年前的源,失效也很正常了。
建议你换个新点的Ubuntu吧……1 ...

我昨天也怀疑这个问题,于是下了个18版本的,晚上试了下,可以使用apt-get install   ,但是也碰到了奇葩问题
第一:ifconfig eth0 等,都显示获取不到接口,ping 电脑的ip不通,ping www.baidu.com 正常,可以下载东西联网。
第二:安装Samba服务器的之后,sudo apt-get install smbfs,也是提示失效,然后安装好之后,重启也正常,电脑也能找到这个虚拟机的ip,就是进不了共享目录

楼主:
smb.conf 里面配置如下:
[hc]
common = My Samba
path = /home/hc
writeable = yes
browseable = yes
guest ok = yes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也怀疑这个问题,于是下了个18版本的,晚上试了下,可以使用apt-get install   ,但是也碰到了奇葩 ...

刚刚试了下,电脑这边ping 虚拟机没任何问题,反过来还是不通

楼主:
折腾了一天终于把Samba服务器、nfs服务器弄好了,在此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我使用网线连接,window能ping通Ubuntu,但是反之不行,后来折腾了很久,想了下不应该,该升级的都已经升级,怎么就是不行了,网上的教程什么防火墙之类的全部关掉不行,后来绝望中,尝试了下手机分享了个WiFi链接,特么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Ubuntu ping WiFi的ip通的,ping网线链接通的,ping自己也通了,然后有重新设置,重启Samba,尼玛竟然完全可以了。云里雾里当中,不明其所以然

网友C:
搞linux需要耐心,特别是前期搭建环境。加油,有问题多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linux需要耐心,特别是前期搭建环境。加油,有问题多百度。

百度的方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群里问的,不过还好很多问题误打误撞的解决的,只是不太明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