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吐槽下,iar是不是越来越不行啦

楼主(2018-07-19):
iar 7.8 好像有内存泄漏啊,内存使用量蹭蹭往上涨 ,最后3个多G用掉,关掉只降一点点。只能重启
Iar 8.1 仿真闪退,看寄存器也不方便了,原来可以看到全部外设寄存器,现在只能看R0什么的了。
哎,好多工程转过来,恢复旧版还麻烦。

网友A(2022-06-26):
同感,IAR调试展开指针内容就会闪退

网友B:
先问一下,你们用的盗版还是正版?

网友C:
IAR编译效率无敌,测试过十多个平台,只有在51上IAR8051输给了Keil C51。

特别是ARM上,IAR不知道比RealView强大到哪里去了,不知道ARM的编译器部门为什么这么垃圾。

但是IAR同一个编译器不同版本之间工程兼容性一直都非常烂,可能他们觉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