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二,RESET线与仿真

楼主(2020-07-08):
前面测试时遇到过连接上RESET线不能够下载的情况,后面却没有再发现这种情况了,而且RESET线在仿真时还不能少的。具体如下:
DEBUG和DOWNLOAD的设置:

在这些设置下,不管有没有连接RESET线,都是可以正常下载的。不同在于,连接了RESET线后,下载就可以复位运行,即使没有"RESET AND RUN"也会运行。勾上“RESET AND RUN"后,出现复位两次,中间间隔大约1秒。没有RESET线就不会复位运行。

没有连接RESET线也可以进入仿真,但是会出现奇怪的情况:比如仿真运行时不能够STOP,还出现在RAM上运行的情况。

总结,不管是下载还是仿真,最好还是连接上RESET线。

关于官方的下载软件,只有一个小建议:现在的版本上面对选项字节和PROGRAM MEMORY是分开加载设置和分开下载的。对生产线的作业是不怎么好的。能不能有些改进,在设置好之后,能一键完成PROGRAM MEMORY区的擦除,查空,编程和校验,和选项字节的设置整个操作。

楼主:
试着连接了WCH 的CH579芯片,结果是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