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额外话题,外壳开模要多少钱哦

楼主(2020-07-08):
类似图片那么大小,想问下,开模费和量产单价费大约多少,电子工程师,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tyw
上下盖合在一付模具里,5~6千左右,产品论克计价,以前是4分1克,现在恐怕得1角以上了.量不大建议3D打印.

网友A:
要什么壳?直接用PCB做外壳不香么?文字可以直接丝印在表面。侧面要封起来的话,再加几块板子,像3D打印那样一层层叠起来,上下盖板一封,完美。

这个适合diy

网友B:
去找 公模外壳,可能能够找到 差不多的,比较便宜

网友C:
拨码开关 自己钻孔,
丝印 淘宝也有打印

网友D:
这种简单的小模具很便宜,几千块量级,看精密度要求以及一个模具内有几个壳,上下波动个几千块。没足够的量可不建议开模,因为一次投产需要有足够基础量,否则注塑厂要收开机费,搞不好反而比买成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