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蒸汽涡街流量计类型

楼主(2020-07-08):
蒸汽涡街流量计原名是叫:涡街流量计,其实有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所谓“蒸汽”只是用来测量的一种介质而已,所以才叫蒸汽涡街流量计。被广泛应用于各大行业的蒸汽、液体和气体的流量计量。其实他也分为很多类型,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下蒸汽涡街流量计的类型,大家洗耳恭听!

UHLUGB系列涡街流量计是一种采用压电晶体作为检测元件,是上海有恒测控主打产品之一。其输出与流量成正比的标准信号的流量仪表。该仪表可以直接与仪表系统配套,也可以与计算机及集散系统配套使用,对不同介质的流量参数进行测量。该仪表根据流体涡街的检测原理,其检测涡街的压电晶体不与介质接触,仪表具有结构简单、通用性好和稳定性高的特点.
1、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 (-40~55)℃ ;
相对湿度:(5~90)% ;
大气压力:(86—106)Kpa
公称通径:(15~1500)mm(大于200mm为插入式结构);
测量介质:液体、气体、蒸汽;
公称压力:1.6Mpa   2.5Mpa   4.0Mpa
介质温度: (-40~+350)℃;
精度等级:0.5级,1.0级1.5级,2.5级;
线性度:≤±1.5%;
重复性:≤0.5%,≤1.0% ;
输出信号:电压脉冲;(4~20)mA DC(两线制);
供电电源:电压脉冲   12V DC或24V DC;
电流型     24V DC
智能电流型     24V DC
智能电池型     3.6V DC
负载电阻:最大负载电阻不超过350Ω。
本体材质:304不锈钢
连接方式:(15~300)mm   法兰卡装式结构;
  (200~1500)mm   为插入式结构;
保护等级:IP65,  IP67 ;
电缆接口:PG10
防爆类型:本安型; 隔爆型
防爆标志:iaⅡCT6; dIIBT4
上.海有恒测控LUGB温压补偿智能型涡街流量传感器是以全新的设计理念,将温度、压力、流量信号集于一体,通过智能数字处理器将三种信号混合处理后输出一个补偿后的标准流量,从而实现了对气体、蒸汽的温压补偿功能。由于采用了智能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因此,LUGB温压补偿智能型涡街具有结构紧凑、安装使用维护方便的特点。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 :气体、水、饱和蒸汽、过热蒸汽、天然气
公称口径:DN25 — DN500
介质温度 :- 40℃—+150℃ ; -40℃—+280℃ ; -40℃—+350℃ ; -40℃—+420℃(需选配传感头不断流拆装型)
精度等级 :1.5级、1.0级(首选) 、0.5级、0.2级
涡街可测流量范围 :
液体:0.4 m/s —10 m/s
气体、蒸汽:4m/s -- 70 m/s
放大器选择 :温压补偿一体化智能数字显示型放大器(工况脉冲、标况脉冲、标况三线电流或RS485信号输出);
防爆等级 :本安防爆型ExiaⅡCT4
隔爆型ExdⅡCT6
防护等级 :IP54、IP65
表体材质 :1Cr18Ni9Ti
有恒测控涡街流量计工况流量范围表:

仪表型号                                 公称通径DN
  (mm)                              流量范围 (m3/h)
                   液体        气体        蒸汽
UHLUGB-            15        0.4—4        4—30        3.2—18
UHLUGB-        20        0.7—7        6—40        5—32
UHLUGB-            25        1—10        11—70        9—60
UHLUGB-            32        1.5—15        17—150        15—130
UHLUGB-            40        2—25        24—240        20—200
UHLUGB-            50        3—45        37—370        32—320
UHLUGB-            65        5.5—75        65—650        55—540
UHLUGB-            80        8.5—110        95—950        81—810
UHLUGB-            100        16—180        150—1500        130—1300
UHLUGB-            125        25—270        245—2400        200—2000
UHLUGB-            150        35—350        360—3600        290—2900
UHLUGB-            200        60—600        600—6000        550—5000
UHLUGB-            250        90—900        900—9000        800—8000
UHLUGB-            300        135—1350        1350—13500        1150—11500
UHLUGB-            350        185—1850        1850—18500        1550—15500
UHLUGB-            400        240—2400        2400—24000        2100—21000
UHLUGB-            450        300—3000        3000—30000        2600—26000
UHLUGB-            500        380—3800        3800—38000        3300—33000
UHLUGB-            600        550—5500        5500—55000        5100—51000
UHLUGB-            700        750—7500        7500—75000        7000—70000
UHLUGB-            800        950—9500        9500—95000        9000—90000
UHLUGB-            900        1200—12000        12000—137000        11000—110000
UHLUGB-            1000        1400—1400        14000—140000        13500—135000
UHLUGB-            1200        2000—20000        20000—200000        19500—195000
UHLUGB-        1300        2200-22000        22000-220000        21000-210000
UHLUGB-        1400        2750-27500        27500-275000        27000-270000
UHLUGB-        1500        3150-31500        31500-315000        31000-310000